[STM32] 关于STM32步进电机的小问题 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9-01-16):
要求步进电机正转  另一设备采集信息  当步进电机转200圈停止   并回到接受信息达最大值的位置   本人没怎么用过步进电机   哪位好心人和我说一下思路呗?

网友A:
用成品驱动芯片,你自己输出方向电平,之后就是200个脉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品驱动芯片,你自己输出方向电平,之后就是200个脉冲就好了

我想用32控制  我现在滴主要问题是怎么自动回到采集到的信息量最大值的相对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32控制  我现在滴主要问题是怎么自动回到采集到的信息量最大值的相对位置 ...

那就要你自己记录一个周期的信息分布了,如果只是找最大值 ,就记录一个信息值和一个位置值,一路比较,找到最大值,就有位置了,反转回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你自己记录一个周期的信息分布了,如果只是找最大值 ,就记录一个信息值和一个位置值,一路比较, ...

哦哦  明白啦  你这个思路很好  我试试  (ᵒ̤̑ ₀̑ ᵒ̤̑)

网友B:
这是多大的步进电机呢?
怎么驱动也是很关键的,  不见得这么简单的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