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RC吸收回路求解

楼主(2019-01-17):
开关脚RC吸收电路,是怎么选择参数的?有计算公式吗?还是说都是凭经验?除了layout,还跟什么因素有关?一般选择R是多少,C是多少?呵呵,一个问题,分出来比较多了,先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经验参数:电容470p左右,电阻510R~1K

网友B:
这完全和你用的管子,变压器的漏感等等都有关系,建议实验为准,电容从小往大增加,电阻从大往小减,换几套参数就差不多得到合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