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3DH之内置温度传感器用法

楼主(2019-01-17):
       LIS3DH是ST在市场上应用最为普遍的加速度传感器之一,客户群众多。不过对其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用法,很多人搞不明白,尤其是从寄存器数值到实际温度值之间的转换方法。

      从LIS3DH 数据手册的Table 5 下方的Note可知该内置温度传感器是8bit 分辨率,因此占用输出寄存器的低8bit即可,请注意该值为带符号8bit数;

     ADC3可配置为内部连接到该温度传感器,且温度AD值以补码的形式存储在OUT_ADC3_L(0Ch)这个寄存器中。获取实际温度值的步骤如下:

1. 读0Ch寄存器,获取温度AD数值,假设为0xF9;

2. 求该值的原码,即对0xF9求原码(0xF9转换成二进制 1111 1001,最高位是符号位保持不便,按位取反再加1,结果为1000 0111,转换成十进制是  -7  );

3. 最关键的一步,将结果 +25(别问我为什么要加25,这是咨询了ST sensor FAE之后获得的答案,他们产品就是这样设计的),即+18℃ 即为实际温度数值。

总结:关键词,低8位,转原码,加+25.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 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我试过用热风枪吹到113摄氏度 ,再高了没敢试了,哪位大侠知道这个信息,分享下

网友A:
使用之前需要进行校对吗

网友B:
它自带的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C:
8位的 也够用了

网友D: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E:
我也 用过这个 但是还真没注意过他自带的这个温度检测功能

网友F(2019-08-13):
LIS3D  内置的温度 sensor  测量温度的温度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G(2020-03-20):
为什么采出的值一直为0

网友H(2020-07-03):
我的ID是51
低地址原始值为0
高地址原始值为255
温度原始值为0

加速度:  [X]-265mg    加速度:  [Y]-45mg    加速度:  [Z]976mg    角度:  [X]-15.21°    角度:  [Y]-2.69°    角度:  [Z]89.14°

  value |= state<<LIS3DH_TEMP_EN;
  value |= state<<LIS3DH_ADC_PD;
LIS3DH_WriteReg(LIS3DH_TEMP_CFG_REG, value)

也启动了温度,

LIS3DH_GetTempRaw(temp);

if( !LIS3DH_ReadReg(LIS3DH_OUT_3_L, &valueL) )
    return MEMS_ERROR;
  printf("低地址原始值为%d\r\n",valueL);
  if( !LIS3DH_ReadReg(LIS3DH_OUT_3_H, &valueH) )
    return MEMS_ERROR;
  printf("高地址原始值为%d\r\n",valueH);

不知道为什么,我读取的温度一直是0,

网友I:
感谢分享,类似LIS2DH12 加速度计也是这种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