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MP2303数据手册疑问

楼主(2019-01-17):
第8脚 C4 是连接到地,为什么PCB中C4另一端连接到了第2脚 Vin, 是手册错误吗?

网友A:
应该是错了,内部一个6uA的恒流源给C4充电,C4电压低于0.8V时FB电压和C4电压比较。C4电压高于0.8时FB电压和FB比较,所以输出电压缓慢上升。如果C4接Vin,C4接运放点的电压瞬间很高,而且还有6uA充电,没有软启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