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P2.0口使用问题

楼主(2019-01-17):
我现在I/O口资源紧张,   想用P2.0(RST)这个脚配置当普通端口输入用,由于ICP下载也用到RST这口那么下次还能用ICP下载程序吗,(我现在还是刚要制板没办法试验)所以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
应该不会影响,只要你的外部电路不影响这个端口的独立性就行了。如果你外部搞了其他的电路,影响了这个端口的拉高或者拉低操作,肯定会影响。

网友A:
有可能不能了。有可能外部电路会影响。

网友B:
其他所有的IO都使用上了 ?

网友C:
作为输入,你烧录的时候,外部的电路是否会影响该端口的操作?

网友C:
如果不影响,是不会影响你二次烧录的。照样可以烧写。

网友D:
要看你的这个外部电路,是否影响烧录时候的时序。

网友E:
你电路如果第一次那么可以烧录,以后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