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单片机入门笔记(新手学PIC必看)——基于PIC16F886

楼主(2019-01-17):
PIC单片机入门笔记(新手学PIC必看)——基于PIC16F886

学习PIC单片机的目的是打算做一款433M无线开关,之前学习过51与AVR单片机,对8位单片机有一些基础,不过PIC单片机还是第一次接触,先从入门开始吧!入门实验最经典的是点亮一只LED了,这次也它为例走一遍PIC开发的整个流程。虽然C语言已成主流,由于PIC单片机汇编指令只有35条,**容易,这次就从非主流开始!

一、准备工作
1. 在二手市场买来一本【PIC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4版。
2. 在淘宝买来一个PIC的下载仿真器【PICkit3】。
3. 从废旧设备上面拆下一片PIC16F886的28脚单片机,用覆铜板制作了一个简单的PIC最小系统板,可以用来下载仿真、按键输入、LED指示灯、AD输入。
4. PIC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3.6。
5. 连接好硬件,如下图

PIC仿真下载器的引脚说明如下图

1脚连接到单片机的1脚;4脚连接到单片机的28脚;5脚连接到单片机的27脚;6脚空。

二、新建项目

更多详细内容请看原贴:https://www.cnblogs.com/lifan3a/articles/9098847.html

网友A:
这颗芯片比较久了,如果是新手,建议使用新一点的芯片进行入门学习。新的芯片可以使用Microchip提供的免费代码生成工具MCC。

网友B:
图片全挂了

网友C:
你图片怎么回事。

网友D(2019-12-19):
引用 网友A:
这颗芯片比较久了,如果是新手,建议使用新一点的芯片进行入门学习。新的芯片可以使用Microchip提供的免费 ...

有没有推荐呢,来自小白的疑问。我用的是PIC16f877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推荐呢,来自小白的疑问。我用的是PIC16f877a

你这个的替代新品,PIC16F18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