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单片机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19-01-17):
PIC单片机开发环境搭建

1.PIC单片机的开发环境常用的是MPLAB, MPLAB可以从微芯公司网站上(http://www.microchip.com)下载;这个开发环境自带的是汇编程序的编译器,如果想用C语言做开发,那么需要下载相应的C语言编译器并安装,配套的C语言编译器为 MPLAB-C18, 可以从微芯公司网站上(http://www.microchip.com)下载。
2.首先下载好MPLAB和MPLAB-C18两个软件并解压。
首先安装MPLAB,解压好的MPLAB如下图所示:

双击setup,前半部分直接点击next即可,到中间部分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选择框:
这里可以选择是,后面的点击next即可。MPLAB安装完成之后,重启系统(这一步很重要)。
接着安装 MPLAB-C18 ,解压之后的文件夹里面会有一个

图标,双击运行这个文件,前面点击next即可,尽量不要修改安装路径(否则可能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到下面这幅图片所示的位置按图片上的选择:

点击next会到下面的界面,按下图勾选:

然后继续点击next直至完成。
MPLAB-C18 安装完成之后需要检测一下,检测的方法是打开MPLAB-->project-->set language Tool Locations-->microchip C18 Toolsuite-->展开此项-->出现executables-->展开executables检查下图所示的后三项的路径是否正确,鼠标点击到相应的项之后路径会在下方的location方框中列出来。
如果都确定无误,那么C18安装成功。
3.建立一个PIC的工程
1)新建工程:project-->project wizard...-->下一步-->选择芯片型号-->下一步-->Active Toolsuiite-->选择为Microchip C18 Toolsuites-->下一步(有一个项目前面是一个红色的叉,点击下一步会弹出对话框,可以在刚出来的默认选项中(也就是MPASM Toolsuite下)将路径复制粘贴到下面即可)-->下一步-->点击browse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文件夹打开这个文件夹-->填写工程名(mcp作为后缀,尽量不要包含中文路径)-->下一步-->不用添加文件到工程直接接着点下一步-->完成。
2)新建一个file,然后保存为.c文件。
3)点击view-->project即可显示出来工程的相关文件夹。
4)点击source文件夹右键添加:将刚才保存的.c文件添加到这个文件夹。
5)点击Linker文件夹右键添加:c18安装文件夹lkr文件夹-->单片机型号(如果程序编好用来icd2调试单片机型号+i,不用icd2来调试不要加i,直接单片机名就行)。
6)配置位的设置(configure-->select bits):将Configuration前面的勾去掉,如果不去掉勾的话(可以再程序中写语句完成等这个配置),第一项(时钟)4M是分界点,高于4M选择HS,等于4M中间XT,低于4m选择LP;第二项上电Timer:enable;电源电压降低(disable);看门狗定时器(disable);低电压编程:disable。然后确定即可。

原文链接:https://www.cnblogs.com/lifan3a/articles/9098854.html

网友A:
资料太老了,MPLAB IDE早已停止更新了,现在都是MPLABX。MPLAB C18也没有了,全新的XC8 Pro支持所有的PIC八位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太老了,MPLAB IDE早已停止更新了,现在都是MPLABX。MPLAB C18也没有了,全新的XC8 Pro支持所有的PIC八 ...

还有8位的avr哦

网友C:
现在好多开发工具都支持AVR了。

网友D:
就用PIC自己的开发工具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太老了,MPLAB IDE早已停止更新了,现在都是MPLABX。MPLAB C18也没有了,全新的XC8 Pro支持所有的PIC八 ...

这个是挺老了,大概用新环境的人都懒得写入门贴了吧。不过旧的ide跑得快还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