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技巧

楼主(2019-01-17):
PIC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技巧
由美国Microchip公司生产的PIC系列单片机,由于其超小型、低功耗、低成本、多品种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仪器、仪表、通信、家电、玩具等领域,本文总结了作者在PIC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技巧,供同行参考。1怎样进一步降低功耗
  功耗,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中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PIC16C××系列单片机本身的功耗较低(在5V,4MHz振荡频率时工作电流小于 2mA)。为进一步降低功耗,在保证满足工作要求的前提下,可采用降低工作频率的方法,工作频率的下降可大大降低功耗(如PIC16C××在 3V,32kHz下工作,其电流可减小到15μA),但较低的工作频率可能导致部分子程序(如数学计算)需占用较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当单片机的振荡 方式采用RC电路形式时,可以采用中途提高工作频率的办法来解决。
  具体做法是在闲置的一个I/O脚(如RB1)和OSC1管脚之间跨接一电阻(R1),如图1所示。低速状态置RB1=0。需进行快速运算时先置 RB1=1,由于充电时,电容电压上升得快,工作频率增高,运算时间减少,运算结束又置RB1=0,进入低速、低功耗状态。工作频率的变化量依R1的阻值 而定(注意R1不能选得太小,以防振荡电路不起振,一般选取大于5kΩ)。
  另外,进一步降低功耗可充分利用“sleep”指令。执行“sleep”指令,机器处于睡眠状态,功耗为几个微安。程序不仅可在待命状态使用 “sleep”指令来等待事件,也可在延时程序里使用(见例1、例2)。在延时程序中使用“sleep”指令降低功耗是一个方面,同时,即使是关中断状 态,Port B端口电平的变化可唤醒“sleep”,提前结束延时程序。这一点在一些应用场合特别有用。同时注意在使用“sleep”时要处理好与WDT、中断的关 系。例1(用Mplab-C编写)例2(用Masm编写)
  Delay() Delay
  {;此行可加开关中断指令
  /*此行可加开关中断指令*/ movlw.10
  for (i=0; i<=10; i++) movwf Counter
  SLEEP(); Loop1
  } Sleep
  decfsz Counter
  goto Loop1
  return 2注意INTCON中的RBIF位
  INTCON中的各中断允许位对中断状态位并无影响。当PORT B配置成输入方式时,RB<7:4>引脚输入在每个读操作周期被抽样并与旧的锁存值比较,一旦不同就产生一个高电平,置RBIF=1。在开 RB中断前,也许RBIF已置“1”,所以在开RB中断时应先清RBIF位,以免受RBIF原值的影响,同时在中断处理完成后最好是清RBIF位。3用 Mplab-C高级语言写PIC单片机程序时要注意的问题3.1程序中嵌入汇编指令时注意书写格式见例3。
  例3
  …………
  while(1) {#asm while(1) {
  ……#asm /*应另起一行*/
  #endasm……
  }/*不能正确编译*/ #endasm
  ……}/*编译通过*/
  ……
  当内嵌汇编指令时,从“#asm”到“endasm”每条指令都必须各占一行,否则编译时会出错。3.2加法、乘法的最安全的表示方法见例4。
  例4
  #include<16c71.h>
  #include
  unsigned int a, b;
  unsigned long c;
  void main()
  { a=200;
  b=2;
  c=a*b;
  } /*得不到正确的结果c=400*/
  原因是Mplab-C以8×8乘法方式来编译c=a*b,返回单字节结果给c,结果的溢出被忽略。改上例中的“c=a*b;”表达式为“c=a;c=c*b;”,最为安全(对加法的处理同上)。3.3了解乘除法函数对寄存器的占用
  由于PIC片内RAM仅几十个字节,空间特别宝贵,而Mplab-C编译器对RAM地址具有不释放性,即一个变量使用的地址不能再分配给其它变 量。如RAM空间不能满足太多变量的要求,一些变量只能由用户强制分配相同的RAM空间交替使用。而Mplab-C中的乘除法函数需借用RAM空间来存放 中间结果,所以如果乘除法函数占用的RAM与用户变量的地址重叠时,就会导致出现不可预测的结果。如果C程序中用到乘除法运算,最好先通过程序机器码的反 汇编代码(包含在生成的LST文件中)查看乘除法占用地址是否与其它变量地址有冲突,以免程序跑飞。Mplab-C手册并没有给出其乘除法函数对具体 RAM地址的占用情况。例5是乘法函数对0×13、0×14、0×19、0×1A地址占用情况。
  例5
  部分反汇编代码
  #include 01A7 081F MOVF 1F,W
  #include 01A8 0093 MOVWF 13
  ;借用
  unsigned long Value @0x1 01A9 0820 MOVF 20,W
  char Xm @0x2d; 01AA 0094 MOVWF 14
  ;借用
  void main() 01AB 082D MOVF 2D,W
  {Value=20; 01AC 0099 MOVWF 19
  ;借用
  Xm=40; 01AD 019A CLRF1A
  ;借用
  Value=Value*Xm 01AE 235F CALL 035Fh
  ;调用乘法函数
  ……01AF 1283 BCF 03,5
  } 01B0 009F MOVWF 1F
  ;返回结果低字节
  01B1 0804 MOVF 04,W
  01B2 00A0 MOVWF 20
  ;返回结果高字节4对芯片重复编程
  对无硬件仿真器的用户,总是选用带EPROM的芯片来调试程序。每更改一次程序,都是将原来的内容先擦除,再编程,其过程浪费了相当多的时间, 又缩短了芯片的使用寿命。如果后一次编程的结果较前一次,仅是对应的机器码字节的相同位由“1”变成“0”,就可在前一次编程芯片上再次写入数据,而不必 擦除原片内容。
  在程序的调试过程中,经常遇到常数的调整,如常数的改变能保证对应位由“1”变“0”,都可在原片内容的基础继续编程。另外,由于指令“NOP”对应的机器码为“00”,调试过程中指令的删除,先用“NOP”指令替代,编译后也可在原片内容上继续编程。
  另外,在对带EPROM的芯片编程时,特别注意程序保密状态位。厂家对新一代带EPROM芯片的保密状态位已由原来的EPROM可擦型改为了熔 丝型,一旦程序代码保密熔丝编程为“0”,可重复编程的EPROM芯片就无法再次编程了。使用时应注意这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Microchip资 料并未对此做出说明)。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lifan3a/articles/9098842.html

网友A:
好的分享要顶一下

网友B:
感谢分享,不过资料差不多是十几年前的了。

网友C:
PIC那是有历史了。

网友D:
位操作,很6.
PIC非常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