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能记住断点?

楼主(2019-01-17):
1.重启程序后,以前设置的断点消失
2.停止调试后,以前设置的断点消失
3.还有F10单步的时候,总是要按很多次才进入下一条语句(估计是跑汇编去了),能不能按一次就跑到下一条指令呢?4.还有经常进入Timer中断,调试时有没有办法避免呢
跟IC无关吧,新唐N76E003

网友A:
你用软件仿真试试,和硬件仿真一样就是和芯片无关;
如果软件仿真正常,就是芯片的仿真驱动做的不太好;
或回到KEIL4以前试试,正常就是对新版本支持不好

网友B:
可以记住断点
你在反汇编步进就是汇编级的
你在C源文件中就是C语言级的,一条语句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软件仿真试试,和硬件仿真一样就是和芯片无关;
如果软件仿真正常,就是芯片的仿真驱动做的不太好;
或 ...

软件仿真一个样,说明新版本有问题...
keilc9.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记住断点
你在反汇编步进就是汇编级的
你在C源文件中就是C语言级的,一条语句步进 ...

没有什么汇编,C,通通跟汇编一样要按好多次,还会跳到别的文件

楼主:
你大爷的,版本越高越乱,准备切回低版本,你们的什么版本,有这些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汇编,C,通通跟汇编一样要按好多次,还会跳到别的文件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9.59版本的把光标切到C文件就是语言级调试
把光标切到上面的反汇编就是汇编级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9.59版本的把光标切到C文件就是语言级调试
把光标切到上面的反汇编就是汇编级的调试

装了9.59,还不错

就是开了timer0 = 1ms,就几乎没法调试了,只要按F10,几乎是必进timer0中断,有没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了9.59,还不错

就是开了timer0 = 1ms,就几乎没法调试了,只要按F10,几乎是必进timer0中 ...

在分支各处设断点,全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分支各处设断点,全速运行

就这么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