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电子小烟芯片,25W以下的电子小烟芯片

楼主(2019-01-17):
电子烟主控芯片EN单片机控制电池充电管理模块,电量指示,功能控制,电池过充,过放保护,电子烟头开路,短路等功能。
采用主控芯片EN8F677E本身的低电压复位功能来实现电子烟的短路保护,把芯片的LVR设定在2.4V,当负载端短路时,芯片的VDD脚瞬间被拉低到2.4V以下,芯片复位,NMOS。管的控制脚回到上电复位的状态,即为低电平切断NMOS来保护MOS管。
EN8F677E特性参数有:
EN8F677E 是8 位的基于EPROM 工艺,完全静态CMOS 技术设计,集高速、体积小、低功耗和抗高噪声一体的芯片。内存包括2K 字节EPROM 、256 字节EEPROM 和256 字节静态RAM。
二、特征:
全静态CMOS 设计
8 位数据总线
片上FLASH ROM 大小: 2.0 K
内部RAM 大小: 256 字节
内部EEPROM 大小: 256 字节
37 单字节指令
14-位指令宽度
8 级堆栈
工作电压: 2.5 V ~ 5.5 V (PEDH 关)
4.5 V ~ 5.5 V (PEDH 开)
工作频率: DC ~ 20 MHz
间接和直接寻址模式
上电复位
电源边沿检测复位
掉电睡眠模式SLEEP
捕捉/比较/PWM 模块
SSP 模块
USART 模块
14 中断源:
-外部INT 引脚
-TMR0 , TMR1 , TMR2 定时器中断
-A/D 转换中断
-PA/PB 中断
-CCP1 中断
-SSP 中断
-USART 中断
-2 比较器中断
-EEPROM 写完成中断
  比较器模块
  A/D 转换模块:
  13 通道10 位AD 模块
  TMR0: 8-bit 定时器/计数器
  TMR1: 16-bit 定时器/计数器
  TMR2: 8-bit 定时器
  通过配置OPTION 可选择6 种类型的时钟:
EC-外部时钟直接接入驱动
IRC-内部8MHz/4MHz/1Mhz RC 震荡
ERC-低成本RC 震荡
LFXT-低频率晶振震荡
XTAL-标准频率晶振震荡
HFXT-高频率晶振震荡
  基于看门狗定时器的片上RC 时钟
  带独立方向控制的15/18 I/O

网友A:
电子小烟是个什么东西,  啥应用呢.
应该先介绍应用的功能, 再讲需要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