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型的64V10A 电动车充电器 电路方案

楼主(2019-01-17):
哪位有成型的电动车充电器电源的方案(64V  10A)的

网友A:
64V10A,已经属于中大功率这一档了,我公司不提供方案,但是对于该功率应用有现成的产品,长期生产供货中,稳定可靠。已经出货几年了。
根据配置和外形,有铝合金外壳和塑料外壳区别,配置也略有不同,当然价格也不一样了。

网友B:
一楼买个二楼的成品,然后.........

网友C:
一楼,去找二楼买个成品,交给3楼的.问题解决

网友D:
楼主你做车充有需要的二极管可以找我,免费提供样品给你试样,需要的话加我QQ 380064935
济南晶恒电子(60年历史二极管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