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用CUBEMX 5.01生成MDK工程用STLINK下载一次后就连不上了

楼主(2019-01-17):
为什么用CUBEMX 5.01生成MDK工程用STLINK下载一次后就连不上了?在SYS里面已经选了sw模式,芯片是STM32F103C8T6

楼主:
以前用固件库,记得有条指令可以切换到SW模式,HAL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A:
看看编译软件的下载工具项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B:
这个还没有用熟悉,帮顶一下。

网友C:
SYS里的Debug Serial Wire需要勾上,这里默认是没勾的,刷完程序后程序一运行就把调试接口关了,所以刷不进去程序。刷不进去的芯片可以先让芯片处于复位状态,然后开始下载或擦除,在放开复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S里的Debug Serial Wire需要勾上,这里默认是没勾的,刷完程序后程序一运行就把调试接口关了,所以刷不进 ...

图上不是已经选了吗?

楼主:
发现新建工程如果没有选择SW,先生成程序,然后再选SW,然后再生成程序就不正常了,如果从建项目一开始就选择SW模式,就没有问题

网友D:
显示的信息是什么

网友E:
用jtag模式呢

网友F:
还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G:
还没有用过这种模式下载

网友H: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用的U盘那种ST-LINK.没有jtag,解决办法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方法

网友I:
楼主对引脚进行操作了吗

网友J:
硬件复位一下试试呢

网友K:
换一种下载方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