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帮看看这个模拟前端采集电路

楼主(2019-01-17):
电路是应变式传感器差分输入

问题:
1、运放的输入参考电压这样设计有问题吗,我看到别人的设计参考电路有用ref/4的;
2、还有是不是去掉二级放大电路,直接用AD8221AR放大就好了,但是放大信号超过5V,信号不就失真了吗?这种方案是不是要加个衰减电路;

3、二级为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是不是前级有了直流参考电压输入,这级就不用加入参考电压了

网友A:
1.有问题,运放输出直接带容性负载容易振荡;
2.仪放设定的增益不宜过大,这里分两级还是比较合适的,既然设定了1000倍的放大,应该是输入信号很小,放大后的输出达不到5V,当然如果超过5V就会饱和 了,输出最大就是AD8605的工作电压;
3.前级的输出已经带了直流偏置,同相端可以去掉那个Vref,但是反相端还是需要,这是单电源供电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yanwen217 第三种方法见过,但是第二种方法没见过呀,在反馈环内串一个电阻,输出不是还是直接接容性负载吗?请指导,谢谢!
@pgm58 :这个参考电压,尽量设在输出范围的“中间”,即使得输出电压范围最宽。。。
@yanwen217 :还有个问题就是,看到别人设计的电路差分运放输入很低的参考电压,比如0.5V,这样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越低越好;这个是不是跟传感器信号有关的
@pgm58 : 就是U5的输出,三个改法,一是直接去掉C17,二是在1脚输出、反馈环内串接个小电阻,比如10Ω,三是在C17电容之前串接个小电阻
谢谢你的回答,之前都是搞数电的,第一次设计模电,第一个问题指的是哪个运放直接接负载呢?有什么改进的意见吗?我们采样的信号频率不高

网友A:
Vref电压,实际上是要让信号不要太接近电源轨,因为接近电源轨误差就大了,所以选什么值就比较随意了

网友B(2019-03-25):
因为接近电源轨误差就大了,所以选什么值就比较随意了。

网友C:
如果DIN+始终比DIN-大那么差分放大器6脚REF直接接地就完事了因为它是双电源供电不存在当输入为0时输出不了0V的问题,同样第二级用的轨对轨(如果R4要保留的话最好和R6保持一致方便计算,这个电路形式也是差分放大电路而不是普通的同向放大电路)R4也可以直接接地。如果DIN+有可能比DIN-小的话那么这两级的任何一个REF点就都不能省略了,第一级6脚如果不加REF那么会输出负电压导致第二级无法处理。把这个放大电路的公式写出来就很清楚各个ref点的作用了。假设把R4的阻值改为200K那么公式为:第一级输出OUT1=(DIN+ - DIN-)*50+REF,第二级输出OUT2=(OUT1-REF)*20+REF,把OUT1代入式2就是(DIN+ - DIN-)*1000+REF。这个电路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差分信号先放大50倍再放大20倍最后叠加一个REF作为最后输出,REF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差分信号为负值以及单电源供电时放大器输出0V的问题。二楼前两点说的很对但是第三点说的不对,REF不能随便去掉的因为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让输出远离电源轨。

网友D(2019-05-02):
引用 网友A:
1.有问题,运放输出直接带容性负载容易振荡;
2.仪放设定的增益不宜过大,这里分两级还是比较合适的,既然 ...
前级的输出已经带了直流偏置,同相端可以去掉那个Vref,但是反相端还是需要,这是单电源供电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级已经加了Vref了,第二级可以不用加Vref了吧?
不加Vref时,R5左端需加隔直电容再接地

@maychang

@小和尚520 :这个VREF其实是个“0位”参考点,需要“0”都要接到这里。因为他的信号含有有效直流成分,所以不能用电容消除直流。
@戈卫东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图。
无法得知是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D:
这样可以吗?根据虚短、虚断,U2的1脚和4脚 的直流电平都是 Vre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吗?根据虚短、虚断,U2的1脚和4脚 的直流电平都是 Vref

不可以。
在他的应用,信号包含有效的直流成分,你在反相端串了电容,对直流相当于开路,U2成了跟随器,没有20倍放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
在他的应用,信号包含有效的直流成分,你在反相端串了电容,对直流相当于开路,U2成了跟随器, ...

不加电容的话,Vref这个“中点电压”不是会被放大20倍,使得 运放 饱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加电容的话,Vref这个“中点电压”不是会被放大20倍,使得 运放 饱和了? ...

因为这个VREF其实是它的“地”,所以,除非信号本身很大,电路不会饱和的。

网友F:
这个是vref推荐电路,输出直接接电容的确不妥,串个小电阻。

网友F:
这个放大电路,前级放大,后面有个稳压管,也就是说前级出来的是-0.7-3.6V
后面的第二级放大器,是为了抬高高这-0.7-0的信号吗。如果是这样R3和R4的关系就不对了。二级同相放大器没看懂
楼主说一下,信号范围,大家给你设计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