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6E003的ICP

楼主(2019-01-17):
在线电路编程 (ICP)
通过在线电路编程(ICP)编程Flash。如果产品在开发中,或在终端客户的产品需要固件升级,采用硬件编程模
式非常困难且不方便。采用ICP方式将很简单,且不需要将微控制器从板上拆下来。ICP方式同样允许客户在量
产电路板上编程设备,在设备装配完成后再编程,这样允许设备编程最新的固件或定制化固件。
执行ICP功能,仅需要3个引脚,    ̅̅̅̅̅、ICPDA及 ICPCK。   ̅̅̅̅̅ 用于进入或退出ICP模式,ICPDA为数据输入输出
脚,ICPCK为编程时钟输入脚。用户需要在系统板上预留VDD、GND以及这三个脚。
新唐提供N76E003的ICP工具,通过新唐ICP编程器,用户可轻松使用ICP。ICP编程器是Nuvoton根据MCU的电
气特性专门设计的,是很高效稳定的编程方式。

楼主:
所以RST如果你要是使用,就要考虑这个端口还可以做到拉高或者拉低的操作。

楼主:
如果你担心影响烧录,你可以使用一个跳线隔离这个端口与外界的电路。这样你烧录完,连接上跳线就行了。

网友:
是的,最好不用占用特别功能的引脚。

网友A:
终极编程方式。

网友B:
ICP编程器是Nuvoton根据MCU的电
气特性专门设计的,是很高效稳定的编程方式。

网友C:
很方便的烧录方式,3根就行了。

网友D:
最好保留,以便后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