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CP Tool 使用

楼主(2019-01-17):
ICP tool是Windows下的一个工具,用来下载程序到目标板。如果大家不想用Keil下载程序,可以 选择这个工具。从官网下载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x.xx.xxxx ,解压之后双击就会开始安 装。然后一路next下去,就会到左边的画面,默认就好。然后到右边的画面开始安装,大概要花 1min时间
到下面的画面时,如果安装Nu-Link Keil驱动时已经安装了USB驱动,就不要打勾了。
点击Finish之后安装完成

楼主:
使用 打开ICP Tool之后画面如下,下拉框选择正确的芯片
之后点击”Continue”画面如下。将Nu-Link 一头通过USB接到PC上,另一头接到目标板上。然后点 击”Connect” ,ICP Tool就会连接到目标板上,之后就可以下载程序/数据到LDROM、APROM和 Data Flash中了。
点击Connect后,画面如下,如果想选其它芯片连接,可以点击菜单中Chips改变
该工具分为6个区域:
① 芯片信息区域。显示芯片的型号、LDROM/APROM/RAM的大小、UID/UCID的值。还有 NuLink的 ID 号
② 选择下载文件区域。选择要下载到 LDROM/APROM/DataFlash中的文件。SPROM是比较小 的一块 Flash,一般 512B或者稍大一些 4KB大小,用于放一些需要保密的关键函数,或者数 据。
③ 用户配置区。就是 Config Area。芯片中该区域一般有几个寄存器,用于用户产品出厂时配置 出厂设定。例如:上电从 LDROM还是 APROM启动,是否使能 BOD,是否使能 DataFlash 等。下拉框可以选择显示当前目标板的设定,还是上次烧录的数据。点击”Setting”画面如下 (个各系列的芯片显示的内容稍有差异):

由上图可以看到 NANO130 Config area有 2个寄存器 Config0和 Config1 注意 : Config area 修改之后需要复位才能起做用 。如果不用 ICP tool 修改 Config area ,而用 软件修改,修改之后需要软件发出 CHIP reset 才能起做 用 奥!

楼主:
④ 文件数据。包括 3块: 1) 当前选择的要烧录到 LDROM/APROM/DataFlash/SPROM中的文件的数据 2) 目标板上 LDROM/APROM/DataFlash/SPROM中的数据 3) 离线下载到 SPI Flash 中保存的要烧录到 LDROM/APROM/DataFlash/SPROM中的数据
⑤ 选择要编程的区域。包括 LDROM、APROM、DataFlash、SPROM和配置区域
⑥ 点击 Options画面如下,如果要进行离线烧录,就选择 Offline Programming Mode,然后程序 会烧录到 Nu-Link中的 SPI flash里面

楼主:
点击”Start”开始烧录,画面如下。它会根据 Options里面的选择,进行 Erase/Program/Verify的 动作

楼主:
OK! 到此环境搭建完毕,也会使用ICP tool下载,下面进入BSP看看都有些什么东东吧!

网友:
教程写的详细。

网友A:
这个很容易上手

网友B:
工具超好用。

网友C:
这些个软件搞不定,开发时候特别麻烦。

网友D:
下载最新版就可以支持所有的吧

网友E:
烧录了两个hex是什么。

网友E:
同时烧录这几个

网友D:
应该有个帮助文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