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家用过的STC单片机,IO口最多的有多少IO?

楼主(2019-01-17):
大家用过的STC单片机,IO口最多的有多少IO?
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A:
官网有,QFP64封装

网友B:
这个你看选型表吧,我用过的最多的是44脚,是上学时候学习用的。做产品没用过。

网友C:
62个,LQFP44封装的,最多62个IO。

网友D:
我上次申请的是STC15W4K系列 STC8A8K64S4A12系列,LQFP64封装,最多有62个IO可用
   你可以找我找的这个业务申请几片样品试试,第二天就收到样品了,服务不错
Q:2593903262

网友E:
外扩不行吗,直接从单片机拉线布线也不好布啊

网友F:
最新的STC8A系列,除了电源引脚,其他引脚都可以做IO。

网友:
如果不够用,用c8051f020,这个封装是100脚的,内核是8051的。价格有点小贵

@6688hyc :JTAG或C2接口,有点不一样,看看说明应该2小时内能搞懂
@6688hyc :JTAG或C2接口,有点不一样,看看说明应该2小时内能搞懂
@6688hyc :JTAG或C2接口,有点不一样,看看说明应该2小时内能搞懂
怎么下载程序呢?和STC一样么?

网友G:
不够用可以外扩IO

网友H:
对速度不高的话,可用串转并口,可布线方便点。

楼主:
如何 结贴??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