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开关稳压器应用线路图

楼主(2019-01-17):
  开关稳压器使用输出级,重复切换“开”和“关”状态,与能量存贮部件(电容器和感应器)一起产生输出电压。它的调整是通过根据输出电压的反馈样本来调整切换定时来实现的。在固定频率的稳压器中,通过调节一个周期内的高低电平的时间占空比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控制,假设设定高电平时接通,此时对能量存储元件充电,使电容的电压升高,输出电压就是电容的电压也就增大了,反之同理。 这就是所谓的 PWM 控制。在门控振荡器或脉冲模式稳压器中,开关脉冲的宽度和频率保持恒定,但是,输出开关的“开”或“关”由反馈控制。
  图中所示是用W723多端可调式集成稳压器组成的开关稳压器线路,额定输出电流0.5A,实际上它可以输出电流150MA到1A,输入电压范围为9.5~40V.具有适中和过荷保护功能,它的效率高于70%.

  的。R7也供给一个主控制回路信号。该信号正比于通过L的电流,于是工作频率和晶体管峰值电流几科不爱负载影响。二极管是用来固定控制回路滞后电压以及通过电感的电流,经C1反馈可以稳定工作频率。这样,

根据开关和能量存贮部件的排列,产生的输出电压可以大于或小于输入电压,并且可以用一个稳压器产生多个输出电压。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同样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要求下,脉冲(降压)开关稳压器比线性稳压器转换电源的效率更高,但带载能力要比线性的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