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TFT液晶屏电路悬赏1000元

楼主(2019-01-17):
以上是液晶屏资料,请帮忙设计一个液晶屏电路。
附上我设计的原理图,请高手参考指正。谢谢!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背光电压9.3V正常,可是液晶屏背光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背光电压9.3V正常,可是液晶屏背光不亮。

你图纸画的板子打样出来了?屏幕是坏的?

楼主:
是的。屏幕应该没坏,三个屏都不亮。

网友B:
我带个头问一下1000元是什么货币单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屏幕应该没坏,三个屏都不亮。

屏有没有DEMO板试试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有没有DEMO板试试好坏

没有DEMO板

网友C:
可以找找屏的厂家FAE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找屏的厂家FAE解决

那个FAE态度很不好

网友D:
仔细看一下屏的资料,屏中mode 选择。 看你原理图你设置高, 需要行同步和场同步要拉高。但没有在你原理图看到。你是直接进cpu的。在仔细看看电路,背光你看看背面,通电应该会亮,除非你的封装跟原理图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一下屏的资料,屏中mode 选择。 看你原理图你设置高, 需要行同步和场同步要拉高。但没有在你原理图 ...

我程序里设置高了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可以Q我:562463654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可以Q我:562463654

你好!有人正在帮我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我就找你

网友F:
背光电源需要限制电流,你直接用BUCK电路,电流没有限制,接上去背光会烧掉,你可以直接找一款背光驱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光电源需要限制电流,你直接用BUCK电路,电流没有限制,接上去背光会烧掉,你可以直接找一款背光驱动的芯 ...

奥,难道背光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奥,难道背光烧了

你可以在背光电源里串个小阻值电阻,功率大点的,看还有没有好的背光可以亮的

网友A:
背光应该是恒流电源吧

网友B:
背光这块儿就是几个二极管串联,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好坏了,和lcd都没关系,背光不亮的话是不是你驱动芯片电流不够啊,外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G:
我记得这款LCD当时需要多路电压电压一个IC就可以解决,背光当时有现成的DC12V串几个1N4007解决的。

网友H:
VCOM和背光有问题,液晶屏电源芯片有两个就够用,这个做复杂了,找成熟的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I:
建议找液晶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J:
就两个重点:
1、液晶偏置电压电路;
2、背光电压电路;
剩下的RGB就是直接拉过去。

网友K:
我们有使用这个屏电路使用量产几十万实绩。微信,liuliuset2009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有人正在帮我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我就找你

我们有使用这个屏电路使用量产几十万实绩。微信,liuliuset2009

楼主:
你好!有人正在帮我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我就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有使用这个屏电路使用量产几十万实绩。微信,liuliuset2009

你好!有人正在帮我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我就找你

网友L:
建议背光采用恒流驱动,确保背光不会因为温度变化导致LED的VF值的影响;TFT驱动电路大致主流没有多大变化,主要关注细节稳定性,接口可提供保护方案,相信的可加我qq546394586

网友M:
裸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N:
我不是高手 只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2-17):
找 wk-smart.taobao.com 解决

网友O(2019-04-11):
唉,可惜可惜,真是相见恨晚,我又迟到了,这样的产品很简单的

网友P:
需要做什么呢? TFT液晶屏电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