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图两种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17):
AC, vr

SN74LVC2G07DBVR为双路缓存器。

@xch :形象
xch
一般中央领导是不干体力活的,发个命令让手下干就好了,尽它自己也能干,万一犯错就把手下枪毙。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主要是降低单片机功耗,直接连接LED,灌电流直接进入单片机,经过缓存器的话,单片机相当于只输出一个高低电平,功耗主要消耗在SN74LVC2G07DBVR上,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LED多的话,最好用驱动,一个MCU总的流入电流是有上限的。少的话没有关糸。如果高速信号的话(总线信号)最好要用驱动,不然串扰,信号完整性有问题。(另一个话题与本主题无关)。

网友B:
多个LED时,增加驱动能力,
SN74LVC2G07DBVR:±24 mA Output Drive at 3.3 V;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别人的原话是打静电的时候不会把主控打坏,相当于隔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网友D:
灯是插件,露出外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是插件,露出外壳的吗?

灯是普通的贴片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遇到过,别人的原话是打静电的时候不会把主控打坏,相当于隔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

隔离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设计的功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ED多的话,最好用驱动,一个MCU总的流入电流是有上限的。少的话没有关糸。如果高速信号的话(总线信号 ...

明白,我其实也是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LED时,增加驱动能力,
SN74LVC2G07DBVR:±24 mA Output Drive at 3.3 V;

1是驱动,2是隔离吧。

网友E:
干嘛不用三极管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主要是降低单片机功耗,直接连接LED,灌电流直接进入单片机,经过缓存器的话,单 ...

这样对整机功耗没有起到降低的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用三极管呢

三极管也有基极电流吧,用缓存器的话只用高低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对整机功耗没有起到降低的作用啊

对单片机灌电流有减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极管也有基极电流吧,用缓存器的话只用高低电平吧。

那么一点基极电流都消耗不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一点基极电流都消耗不起吗

用三极管当然可以了,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使用缓存器的目的。隔离和驱动应该是主要目的吧。

网友G:
如果负载LED灯珠少的话,没有啥区别,但是灯珠多的话,就需要用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