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大家, N76E616 内部带隙电压的存储参数如何读取?

楼主(2019-01-17):
请教大家, N76E616 内部带隙电压的存储参数如何读取?
看了V1.04的芯片pdf,但是没有看到 内部带隙电压 的存储地址.

网友:
你看看BSP的例子里有没有这个操作。

网友:
或者看看头文件有没有这个名字的定义。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没有。 我以前使用N76E003芯片时,芯片内部带隙电压的操作例子也是单独的pdf列出的。
但是,这个N76E616芯片的,在网站上缺没有找到。
谢谢您的指点。继续等待。。。

楼主:
并且我从新唐网站下载的N76E616的程序包,其中只有简单的ADC操作,也没有关于芯片内的带隙电压的读取。

网友:
。内部带隙电压(band-gap voltage)为1.22V,同时也可用作ADC输入端。
没有说参数什么的,你就直接当参考输入吧,测这个就当1.22

网友A:
直接按手册说的1.22做就行了。

网友A:
他们也就是校正到1.22.
你找到对应寄存器没法用噢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