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L22Z20SN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LCD怎么刷新数据?

楼主(2019-01-17):
请问KF8L22Z20SN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后  LCD数据是不是会保持显示?  怎么让LCD在深度休眠模式刷新数据? 这个问题请帮忙回答下谢谢了!

网友A:
L22进入深入休眠模式后,LCD数据可以保持显示,但是无法在这个条件下刷新数据,如果需要刷新数据,只能唤醒后赋值刷新。

网友B:
用外部中断行吗

网友C:
深度睡眠的话  是不是定时器就不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深度睡眠的话  是不是定时器就不好用了

应该是可以保持,但是不能刷新数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保持,但是不能刷新数据了。

那还能计数吗

网友E:
唤醒一下然后刷新完毕再睡眠吧。花不了多少电,
睡眠了还要能刷新,那就不是睡眠了

网友F(2019-03-29):
需要定时唤醒去刷新显示

网友A:
参考此应用笔记。

网友G:
刷新数据肯定是需要MCU干预的,保持显示的话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