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042F4P6 CAN通信问题看这里

楼主(2019-01-17):
花了半天进行STM32F042F4P6此芯片Can通信,首先从网上下了一个模板,只找到stm32f07的STD,搞了一下发现中断向量根本无法跳转Can接收中断函数,然后官网重新下了一个stm32f042STD模板,然后can初始化的问题,需要注意ssop20脚的芯片can脚位需要重映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SYSCFG->CFGR1 |= SYSCFG_CFGR1_PA11_PA12_RMP;

最后就是此款芯片flash比16k大

网友A:
楼主有空能说下模板去哪下载吗? 一直没找到demo程序。都是从别人程序直接移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能说下模板去哪下载吗? 一直没找到demo程序。都是从别人程序直接移植的。 ...

在21IC论坛上面搜索栏搜索 STM32F042例程 就有的

网友C:
我还没有调通can

网友D:
调试 CAN, 可以先用回环模式, 先把报文发出来

网友E:
感谢分享 长知识了

网友F:
如果用cube生成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