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一):反馈的性质

楼主(2019-01-18):
很多年之前,jz95撰文论述了“BJT设计跟随器是正反馈”,都看明白那是扯呗!现在,人已转行研究波儿啦。
不曾想,现在的老抽竟然也喜欢上了“正”,斩钉截铁地把“BJT射极跟随器采用自举”也说成是正反馈。

麻烦的是为此还自发行成了一个正方团队,9490强支持,老chang弱支持,hg08乱支持,k5态度支持。反方仅本楼一人,极端劣势
线性电路中的反馈分有三种不同性质,正,负,零。若以箭头指向表示了信号叠加时的同异性,三种不同性质反馈的信号图可如下表示。

考察反馈的性质,必须遵从电工原理,而不能主观当然。当反馈信号xf与输入信号xs方向相同时,反馈为正;相异时则为负;xf=0时,则没有反馈。
当信号是电压形式时,vf极性为正,与vs叠加,vi变大,则反馈为正,这个没有问题。
挡信号是电流形式时,if极性为正,同理反馈也是为正。焦点在于:如何评价if的方向同异性?
“自举”电路具有明显的“并联反馈”结构(老抽自然看到了),理所当然,信号就是电流形式的(9490似乎也注意到了)。

靓点来啦:如欲使并联反馈为正,势必要求图中If为正。若要If为正,必须Vo>Vi,而不是Vo与Vi同向!!!

最后一句的结论不对。既使原有的Vi>Vo,瞬态的Vo变化量>0,If的变化量就>0,为正。
变化趋势相同包括方向。(流进或流出)

网友A:
三极管跟随自举电路,电压并联正反馈,即是并联,肯定是电流形式净信号反馈,随信号源的内阻不同,反馈的作用而不同,如果是电压源输入,反馈作用等于0(实际是趋近于0,现实不可能内阻是0)。用数学精密语言来说,电压并联反馈,现实在电压源信号输入反馈作用近似于0.

楼主:
其实,那个黑曼数学表达式早已揭示了这个物理实质。
Av=1就是这个反馈性质的分界,向左是负反馈,向右是正反馈,中间则是没有反馈。
BJT射极输出电路的Av趋近1,而恒小于1,这就决定了它的自举特性是极力接近无反馈,而恒不是正反馈!

邀请网友真情表达观点
@ @maychang @zyj9490 @费晸
@ 老九不能走。不吱声,**拘你。

@HWM @maichang @king5555 @hk6108
等于0,无反馈
正负反馈判定根据是AV>0还是<0,前者是正反馈,后者是负反馈。
我的观点正反馈,无限接近反馈作用是0的状态。

楼主:
@zyj9490
光有观点不行啊,你得遵从电工原理。你的反馈电流与信号叠加增大了吗?
在这里,由于不能形成有效反馈,那个Av判断不易进行,必须采用节点信号比较法。

不是正反馈,是恒负反馈!
首先,在有信号源内阻情况下,是否有正反馈?

楼主:
@zyj9490 只要Av<1,就恒不为正反馈!这正是射随器+自举的绝妙之笔!

网友B:
说明几点:

1)首先射极跟随器(共集电极组态)是一个典型的电压串联负反馈

2)考虑偏置电阻,可以在原本跟随器的基础上引入“自举”(电压并联正反馈)以适当提高其输入阻抗(含偏置电路)。

3)反馈最终必须落实到“受控源”的输入端口(BJT就是其be间端口)。

4)这里所讨论的任何东西,都无需采用什么“反射”理论。电路理论中(不考虑传输线分布结构)没有“反射”,“反射”理论也不是电路理论的基础。

5)“电报方程”(采用电压和电流电路变量)的“推导”并不复杂,今后适时会给出说明。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广义基尔霍夫定律”

关于《射频与微波》,“21学堂”中将会给出相关基础知识的梳理,到时可以去关注一下。

网友B:
在此,不妨再引一下我的那个相关帖子:

关于“自举”(Bootstrapping)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3884-1-1.html

看看那到底有无反馈,是个什么反馈。

网友A:
我的重点说明,整个跟随器加自举电路,整体反馈效果来看,负反馈占主导地位,要不,没法稳定工作,正反馈的作用仅仅是提高输入电阻而已,并且正反馈不稳定,主要因为是跟信号源内阻有关。单单仅针对自举局部而言。

网友A:
VBE,IB,前者是负反馈的净输入量,IB是正反馈的净输入量。单从外部来看,从内部看,IB跟VBE还有一层关糸。

楼主:
又一个不懂反馈的书呆子。那个黑曼公式早就指出了,等效并接于be两端间的电阻,只有当Av>1时,正反馈成立。只会算术不懂电路,给你个好公式不会用。

楼主:
说你不懂反馈书呆子别不信,并联反馈才不需要“落实到be两端”,只要单看b极电路就行了。回去重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IB,前者是负反馈的净输入量,IB是正反馈的净输入量。单从外部来看,从内部看,IB跟VBE还有一层关糸。 ...

当多重反馈于一身,甚至于同一反馈节点时,合成效果如何,此处不论。只论:如何单独评价某一个反馈的性质呢?当然无法再用Av稳定性说事儿,只能是一看结构来分离考查,二看反馈形式是并联还是串联,三看反馈叠加节点它的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是否同向。并联看电流串联看电压,同向为正,反向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IB,前者是负反馈的净输入量,IB是正反馈的净输入量。单从外部来看,从内部看,IB跟VBE还有一层关糸。 ...

何时反馈看为零?通常参数下BJT射出器的自举回路就可以认为是零。因为,一是源阻抗总是远小于射随器输入阻抗,这样才好跟随嘛。二是自举电阻R1的值远小于BJT参数h11,反馈电流实在是太小了,就算-30dB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时反馈看为零?通常参数下BJT射出器的自举回路就可以认为是零。因为,一是源阻抗总是远小于射随器输入 ...

这就是定性(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与定量(反馈效应大或是小)的差别吧,这一楼的内容我是完全认可的。

谢谢你的评论。

楼主:
我看老抽的论述贴只看:一是等效电路模型靠谱不,二是结论式的物理意义贴紧主题否。中间推倒过程不用看:一是老抽算术了得,连个小数点也错不了。二是那些破式都是做虎皮吓唬人的,没用处。可惜的是老抽不懂物理概念,给个好式子也不会用:Zi=R1/(1-Av)已经明确指出了,只有当Av>1时,Zi为负值,电路性质将反转至“正反馈”。但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楼主:
@jz0095
@zyj9490
感谢两位的主贴评论,刚看到。
本文有些说法极不严谨,主要考虑输入信号与反馈信号相位关系的表达很麻烦,又要重复多次用到,而看官都是练过的,觉得不必多说,点到就透。同时,精密的表达用词也不是本文目的,请多包涵。
文中关于输入信号Xs与反馈信号Xf的关系表述,很多都是隐含的默认,例如默认正弦信号等。仅仅强调了相位的同或反,更突出两者叠加以后幅度增大减小或不变,以确定部分反馈的正反性质,即可。
至于“既使原有的Vi>Vo”,错!不是原油,是恒有!

楼主:
@zyj9490 @HWM @所有人
下面给出从多重反馈中分离出的“自举部分电路”,所有参数均已标注,请用电路原理分析它的“反馈性质”,并给于说明。

源阻抗随意。
信号电流是恒流输入吗?基极等效电阻无穷大吗?应有负载效应吧

网友A:
环路增益=(RB//RI)/(RB//RI+RU),因RI<<RU,环路增益趋近于0.现在可以得出二个结果,测试电流与反馈电流是同相,其比例很小,相位上看是正反馈,效应很小。取决于RI.

@Lgz2006 ,因为是并联反馈,你懂的,
为何注入测试电流而不是电压
@Lgz2006 ,你指的闭环的传递函数吧
@Lgz2006 ,我算的是环路增益,电压源信号归零。环路中一点断开,一边加测试信号,计算另一边的反馈信号,二者之比的传递函数即可看出相位延时,增益幅值。
你这个模型的正确性我不敢断定。能否从电路节点各电流电压的方向性和大小性上,直接运用反馈叠加概念直接推断?
你这个模型的正确性我不敢断定。能否从电路节点各电流电压的方向性和大小性上,直接运用反馈叠加概念直接推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老抽的论述贴只看:一是等效电路模型靠谱不,二是结论式的物理意义贴紧主题否。中间推倒过程不用看:一 ...

“Zi=R1/(1-Av)已经明确指出了,只有当Av>1时,Zi为负值,电路性质将反转至‘正反馈’。”

这段,意味着“只有当0<Av<1时,Zi为正值,电路性质将至‘负反馈’(或‘无反馈’)

重修吧!

网友B:
从射随器是“正反馈”,到看不出“自举”(正反馈),基本上是半斤八两的事情。

我那帖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这些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从射随器是“正反馈”,到“自举”是正反馈,一对好同志。

网友A:
Ii/IS=R1/(R1+rb),IF/IS=-(rb/(R1+rb)),说明不了反馈情况,唯有环路增益才能说明。rb是基极BE电阻。

不考虑管参数即能做出判断,岂不是更好么。路有多条,选个捷径。23楼我有详细分析,若指出一步有错,便告此路不同。

网友A:
判别一个环路是否正负反馈,跟外部信号没有关糸。跟环路的信号流向,负载效应有关,独立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保持内阻。

“是否正负反馈,跟外部信号没有关糸”此话有毛病。电路反馈性质的判断,与假设输入信号的幅度无关,但并非是不可假设一个输入信号的存在。

楼主:
@zyj9490 你的等效电路模型过于复杂,一会半会儿看不好。
你看我建立的等效电路模型(基本就是原电路)有否问题,其中未标参数均为不确定。仅就所标参数,尽量分析到哪儿算哪儿。模型不正确请指出,若认可,我便看图说话往下分解。

设自举电阻形成反馈,从我角度看当属并联,因此分析信号流采用电流考量比较方便,最好摒弃电压分析法。
由图可见,源电流Is与流过自举电阻R1的反馈电流If在节点处叠加,输入电流将由“没有反馈”时的Ii=Is变得或增或减。
由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当反馈电流0<If=(Vo-Vi)/R1时,If与Is方向相同,Ii>Is,判断反馈为正;
反之,若是0>If=(Vo-Vi)/R1,则判定此并联反馈为负。

因为三极管射随器恒有(Vo/Vi)<1,所以恒有Vo<Vi,所以恒有If<0,也即If方向与Is相反。
因此推断:射随器引入的自举部分电路,恒为负反馈——且与源阻抗以及晶体管参数取值无关。

判断依据是错的。在目前的图示方向上,判断电流的变化量而不是电流方向。是负的变化量表示跟基准方向相反,标量降低,以简头方向变化为正。变化量之比即可表示正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IS=R1/(R1+rb),IF/IS=-(rb/(R1+rb)),说明不了反馈情况,唯有环路增益才能说明。rb是基极BE电阻。 ...

从混合反馈电路中,正确分离隔离所考察的部分反馈,并建立正确的环路增益模型,并保证其独立性是非常困难(我觉得),所以不敢轻易认同。尤其是当反馈类型又是电压并联,在分析中取Av还是取Ai都要转换,却参数不全。若取跨阻跨到,同样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IS=R1/(R1+rb),IF/IS=-(rb/(R1+rb)),说明不了反馈情况,唯有环路增益才能说明。rb是基极BE电阻。 ...

我们假定一个源信号极性(实际就是标定一个瞬时电压或电流的方向),放大输出极性完全可定。再通过反馈回路产生一个反馈信号,应该也不难标定极性。Xs,Xf各按标定方向,西格玛求和,结了。有何说明不了反馈性质,哪儿错了。

只能独立信号源响应才能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别一个环路是否正负反馈,跟外部信号没有关糸。跟环路的信号流向,负载效应有关,独立电压源短路,电流源 ...

横平竖直,累死我了。你那么认真,我也得出点力。

现在可以讨论着来了,推倒过程式可以直接打出来了。

探索真理的劲头,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横平竖直,累死我了。你那么认真,我也得出点力。

实际上,算的是IBF/it的传递函数,这二点就是环路虚拟断点的前后电流值之比。

是你的认真激励了我

楼主:
实际电路运行中,总是取Ri<<Rb。测试时可以视Ri为零,结果可能有利于反方。取另个极端Ri完全开路,这个结果最有意思,若正方仍无法获胜,就可以结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横平竖直,累死我了。你那么认真,我也得出点力。

先把24楼图贴过来:

        图(1)
咱也横平竖直一个。
抽象化跟随器。图中A非理想运放,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输入阻抗也不是无穷大。Is为信号源电流,Ii为放大器的输入电流,Ig为偏置电路分去的电流。由于R1存在,Ii将小于信号源电流Is。Is与Ii之差为Ig。
显然,下图输出端通过电阻R2接到反相输入端,该电路具有相当的负反馈。

        图(2)

如果我们把输出端接到电阻R1下端,如下图

        图(3)
那么偏置电流Ig将变得非常小,接近于零(如果是理想运放则Ig为零)。此时放大器输入电流Ii将比前图更接近于信号源电流Is。

Ig接近于零,可以看成存在一个与图(2)Ig方向相反的电流If将其抵消(理想运放则完全抵消),使得Ii更接近于Is。

        图(4)
现在,Lgz兄是否同意此电路中存在经R2的负反馈,并且存在经电阻R1的正反馈?

@Lgz2006 :因为存在相当的负反馈,从同相输入端看进去的增益接近于1但小于1。这种情况,不会产生自激振荡。但是,如果电路中R1R2和A等存在相移,有可能输入IN为一个阶越波形,输出OUT为衰减振荡。
这么说吧,足以破坏电路稳定状态的正反馈不提,能不用反馈概念的场合尽量不用。以后还想谈这个。
@Lgz2006 :不忙不忙,看看再说。
嗯,谢谢回复。R2提供了运放电路的基本负反馈无疑,保证运放线性运行,还使得电路处于跟随状态。 R1,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24楼图贴过来:

        图(1)

图3电路的特性,非常雷同BJT自举的情况,可有一比。

单从结构看,正反馈优先考虑。除去前面我与9490兄给出的原理或定理判断之外,实在不想用常理推论的方法去强化正反馈认识。比如,直觉告诉我们,并联负反馈降低输入阻抗,那么提升了输入阻抗的并联结构当然就是正反馈,这也是一种强制,一种没有原理定理支持的直觉。图4这个抵消法,结果正确,但有来路不正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旁门偏路,做做大体粗略判断可以,但不应该用来对抗原理定理结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3电路的特性,非常雷同BJT自举的情况,可有一比。

单从结构看,正反馈优先考虑。除去前面我与9490兄给 ...

本来我就是“大体粗略”,或者说是“下里巴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横平竖直,累死我了。你那么认真,我也得出点力。
前提条件:Ru>>Re, B为三极管交流放大倍数。
V0=B*It*Re    <1>
Iu=(B*It*Re)/(Ru+Ri//Rb)  <2>
Ibf=((B*It*Re)/(Ru+Ri//Rb))*(Ri/(Rb+Ri))  <3>
Ii=-((B*It*Re)/(Ru+Ri//Rb))*(Rb/(Rb+Ri))  <4>
V=((B*It*Re)/(Ru+Ri//Rb))*(Ri/(Rb+Ri)) *Rb  <5>
Ibf/It=(B*Re/(Ru+Ri//Rb))*(Ri/(Rb+Ri))   <6>
当Ri=0时,Ibf/It=0;
当RI开路时,Ibf/It=(B*Re)/(Ru+Rb)
以上推导可得以下结果:
Ibf/It >=0,同相,可得正反馈结论
当Ri=0时,无正反馈,实际是趋近于0;
当RI开路时,Ibf/It=(B*Re)/(Ru+Rb) 正反馈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就是“大体粗略”,或者说是“下里巴人”。

俺不是那个意思。我第一时间看到老抽的正反馈论,也是首先依据直觉粗判的,后来才原理分析证明我直觉蒙对了。我前面的节点电流法属于电工原理判断,黑曼(Av<1)式以及9490的环路增益法则属于定理判断,还请您以及其他友帮忙看看这几个理性判断有否毛病,最后达到所有人认识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条件:Ru>>Re, B为三极管交流放大倍数。
V0=B*It*Re
Iu=(B*It*Re)/(Ru+Ri//Rb)

谢谢回复,上列各式已验算无误。但有一点请你确认:判定反馈极性的Ibf/It值是>0,还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上列各式已验算无误。但有一点请你确认:判定反馈极性的Ibf/It值是>0,还是>1? ...

>0,表示同相,二者的趋向相同(正反馈),反之,相反,抵消(负反馈)。实际这个结论是在低频三极管的模型上判断,如果高频模型,引入复函数了,相位角小于180度都算是正反馈。

好,明天重新考虑问题,晚安!

网友D:
@Lgz2006
不能只看方向,还要看 势头,再生是正反馈,

再生是正反馈,但基极电流方向未变,如果成了振荡器,Vin 端可以输出功率,带负载。

本振+变频(调制)功能,利用的三极管的非线性吧。
“势头”,用电工专业一点儿的话来说应该怎么讲。

网友C:
@king5555
您这样有疑問,輸出入同电位则Ig为零,何來的If。

原来有Ig,后来变成零了。可以看成有个与Ig反向的If将Ig抵消。
也许30楼图(4)画成下面这样更清楚:

这个如同用速度来分析距离,不同量纲,必须用时间转换才合逻辑。
K5对量纲分不清,当然有疑问。用不同量纲的电流来分析对电压的直接的影响是不符合逻辑的,应该用电阻转换成压降才可以与电压比对。自举使信号电流减小转换为在信号内阻的压降变小,输入端的电压就大了。

楼主:
欢迎各位回复讨论。
本楼低估问题的困难度了,如果不能统一判定反馈性质的路线,想找个答案还真不容易。

龙游浅水遭虾戏,华佗无奈小虫何。

网友E:
我来试试,欢迎各位“挑刺”找漏洞!

先从问题的源头,那个反馈框图说起。

针对上面的框图,需要声明几点,找漏洞不得违反下面的声明:

1,就电路理论而言,图中的X表示电压或电流,当然也可以是其它电气量!
2,图中的前向通路只能是放大器!一般来说,放大器的增益A是频率的函数,所以是个复数。放大器的增益A可正可负
3,反馈通路只能是反馈模块,其增益β,同A一样,可正可负,也可能是个复数!
4,比较器对Xi和Xf做差,得到放大器的净输入信号Xin!

5,放大器A可以是单独一个放大器器件如三极管等简单放大器组成,也可以是这些简单放大器的组合!反馈网络同样有众多可能组合。比较器也有众多形式!

根据梅森增益公式,一眼就可看出下面三个式子成立:

由于比较器中定义的Xf处是负号,所以定义环路增益L= -

所以基本反馈关系可表述成:闭环增益=前向增益/(1-环路增益)

楼主:
@king5555 这次表达观点很明确了,赞!我观点背后的支持理念是:不要滥用反馈概念,能省就省。不知道这个价值观是否也想通。
@maychang 我说两个。一,正或负的反馈,我们承认的是一种状态,不管R1原来是干甚的,它在其位就该担其责。二,把它增益Vo/Vi调到1.1,并且简化等效成独立单元,不再受其它负反馈的羁绊,可对自举部分独立分析Av>1的情况。

@maychang :我预期的结果:Av<1,负反馈。Av>1,性质转化成正反馈,系统不稳定。现在正在证明中,下午出结果,并仿真证实。
Av=1.1,已经不是跟随器,转化成一般情况了。此时若信号源为理想电压源,那么反馈加不上。若信号源具有一定内阻,那么需要知道内阻才能够进一步分析。

网友F:
无论正负,并联反馈对电压源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基本为0,但对阻抗有作用
电流源才用并联反馈

阻抗匹配涉及开环增益,阻抗失配针对反馈效果。

网友E:
有了以上基本信息,根据负反馈的定义,就可以区分正反馈和负反馈了。

jz0095那本书上的定义是没问题的,只是被他刻意歪解了。
那个定义说系统的输入信号要减小,当它要减去反馈信号时!这就是负反馈!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仔细看楼图片中最后一个关系式(就是Xin/xi的那个)!
既然系统的输入要变小,即那个关系式的模,要小于1!显然这意味着|1+Aβ|要大于1

把这个关系应用到基本反馈关系式上,可见负反馈减小增益的大小!即闭环增益小于前向增益A!

上面针对负反馈的定义,反过来叙述(即变小改成增大等),就式正反馈的定义!

根据以上说明,可得下面三个等价的正/负反馈定义:

jz0095是调整反馈增益来判断正负反馈的,看看有多少种可能:

根据这个图,可以判断对于“负”反馈放大器中的peaking现象:

实际上,在过大的peaking处,相当于曲线从负反馈区跑到正反馈区了。

老9来啦,就等权威了,打个招呼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正负,并联反馈对电压源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基本为0,但对阻抗有作用
电流源才用并联反馈
...

谢谢回复。
确是,无论从哪头说,本题目“射随器的自举”都不能形成有效反馈。

集基短接可以变成『二极管』,射基靠拢,管子就通不了。

楼主:
@jz0095 现在我开始怀疑“射随器正反馈”批判的正确性了

@zyj9490 根据你的T判断法所给的测试电路,得:只要前向增益>0,T肯定>0,不可能出现负值。所以结论:自举部分电路恒为正反馈。

@captzs 欢迎评论。希望在正文贴中看到你按41楼右图仿真实验,来证实Av<1,>1,=0,等三种条件下的测试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有了以上基本信息,根据负反馈的定义,就可以区分正反馈和负反馈了。

对于电压跟随器,低频直流等效的三极管模型,显然只能处在上图的1区!

如果用高频模型,才有可能跑左半平面上去,跑的再远,到3区或4区,不管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的,一般都是不稳定的!!所以高频跟随器电路,需要在管子 基极加电阻,把曲线弄到2区最好是1区去!

注:上面只是假设β和A是实数的情形,如果是复数,平面图就不好表示了,这时需要奈奎斯特图等上阵了。

楼主:
@xukun977
简化了一个自举等效电路,图中R1明显摆成反馈姿势。请你按定义分析一下它的反馈性质。

@不亦心 :此处焦点已经集中在“自举是否可作正反馈论处”。其它好说。
@king5555 不能忽略直流偏置电路对输入阻抗的影响吧,自举改变了直流偏置对信号源的影响,当然也会改变输入阻抗

网友E:
引用 楼主:
@xukun977
简化了一个自举等效电路,图中R1明显摆成反馈姿势。请你按定义分析一下它的反馈性 ...

这也是个坑,挖好等着你往里跳:

基本原理基本定义是不会错的,但是他们做了许多看似合理的条件或假设,你只要承认就等于进入伏击圈了,很难逃的掉了。

您令人很失望。是我需要做你自己的,你管人家“什么圈”“什么坑”干什么?
您令人很失望。是我需要做你自己的,你管人家“伏击圈”“是个坑”干什么?
还有,你们讨论的好多我看不懂,我只能按照我的水平思考,推测。
不是坑,如果真要坑人,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发这么多帖,而且反复提醒,例如,量纲和不要与前提帖相关等(可能你们没有留意)。我提出问题时也不是很明确,这些日子"看老虎"有些心得,有的还不明白。别跟K5一样,说我专门误导。
跳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TA

跳一个试试

你仔细看看推导过程中,做了多少假设就行了!

图中假设信号源是电流源!还假设了加入下面那个电阻对其余运放电路没有影响。

先以上图论,对于同样的负荷,恒流值愈大,负载压降就愈高,若Is很大,被Ig分掉后Ii依然超标,则A照样饱和,果真如此,中下两图就无意义。

网友G:
教科书说,没有通路就没有反馈,这符合逻辑。我摸不到三极管射随器反馈的路,因此用反馈法分析三极管射随器+自举模式就无从下手。三极管射随器(红框内)仅是运放跟随器的一小部分电路,三极管射随器运放跟随器,最大的不同是运放跟随器在反馈前将信号幅度放大很多倍(绿框内),所以电路就有很大的调节范围;而三极管最大才放大1倍,分析时不要太在意1,而要看瞬态(有的说微变)反馈与输入信息量叠加()后比输入量是大还是小,当然首先必须有反馈通道。它们的电压“跟随”方式不一样。不同量纲的电流应该用电阻转换成电压才可分析它们的相互作用。

K5,这个外行虽然你说对了,但是心术不正!你有能耐,连我这样外行的分析都弄不出来,你不是外行的外行!
是我搞错了,没错的。
@king5555 ,赞一个,CAPZ相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教科书说,没有通路就没有反馈,这符合逻辑。我摸不到三极管射随器反馈的路,因此用反馈法分析三极管射随器 ...

三极管的跟随器必须要在自控原理图分析,因为净输入是VBE,不能在电路图表示出来(前向放大+反馈网络)的形式。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44-4-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跟随器必须要在自控原理图分析,因为净输入是VBE,不能在电路图表示出来(前向放大+反馈网络)的 ...

你不要听K5放屁,仔细看看,我的放大A是黑框,绿框是为了与运放一致,输出端与-端在外连在一起。既然K5将讨论的氛围搅乱,后面的帖不发,他偷学后有反过来攻击,天理不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确是,无论从哪头说,本题目“射随器的自举”都不能形成有效反馈。 ...

改变右边那个电压,I1 就会变化,I1 在 I 中所佔的份额亦变,
当右边那电压升到某个高度,I 的成份全部是 I2 ,I1 被挤走了,
在自举中,I1 就是 Ibq ,I2 是讯号电流,交流放大,是讯号与偏置相加,要讯号源把 Ibq 也扛了,不合理吧,自举解决的就是这个不合理问题,不是使共集拓扑获得正反馈功能的。

关于自举的全功能列举,也许您是对的。我现在就想理论证明或实验证实,“自举”是否可做为“正反馈”来认识!用您的智慧,去证明去证实,结果分享,感激不尽。

网友E:
乱套公式,看的我头晕眼花。。。

到底是考虑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这个电路,正反馈,和负反馈都有:

为保证电容负载情况下,有良好的瞬态性能,负反馈因子最好是正反馈因子的2倍左右。

凭空就说有正反馈了?
R1 和 R2 只有 R4 的 10倍,如果这 Q1 的β 只有(甚至小于) 10 ,分压偏置就帮不上忙,无力稳定静态工作点了。

网友D:
如果这也能振, Vin 可休矣!

Vout 的建立需要 Ic ,Ic 的产生需要 Vbe , 如果,管子偏置全无,而旦 Re 是个电阻,那么,Vbe 何来?!

楼主:
好功底!老9手活儿果然了得!

楼主:
@xukun977
我们就如图自举电路得到一个目前最重要的分析式:I2/I1= Af~A/(1-AB)

正负定论,就差最后一步,老9继续。

楼主:
我来试试,欢迎各位“挑刺”找漏洞!

挑刺来啦!光给出一堆图表,什么结论都没有,凭啥说正/负反馈都有,这不是和稀泥么?

@king5555 看您前面有两次评论可赞,请你依老9路线走完最后一步:正或负?

楼主:
@captzs
教科书说,没有通路就没有反馈,这符合逻辑。我摸不到三极管射随器反馈的路,因此用反馈法分析三极管射随器+自举模式就无从下手。

摸共集反馈这个没有问题,摸共基反馈才难。看你运放等效功能仿真做得溜,只想请你做个仿真实验,以研究跟随器增益对自举的影响。

@king5555 呜呜,臣妾做不到呀!
@captzs :1.不好意思,我的算术确实太差.本意是上下对称,条件3中数值应为1.01,现已编辑更正.2.你的初步实验已经很好了:“无信号饱和”正是有效正反馈的结果,符合预期。你太伟大了!
等我集中电路整理。不过第三种情况是运放的失调、GBW等参数造成的饱和或自饱和,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就已经出现。

楼主:
@king5555
56L,老9式中的A就是放大器的电流增益,对应三极管的贝塔值。
57L,我的问题是“自举能否作正反馈认识”,按老9判断表。
58L,不建模分析,谁也一眼看不准。现在可以了,老9分析完了,就等结论。

@king5555 你这不是证明,只是经验推测或推断。作为一个推测,只能是问题的提出,不能用来证明。老9做到了前部大半,我在等最后一刻,给老九最后机会。

楼主:
@captzs 盼您早日分享实验结果,以及你的结论。
@king5555 同样期盼您的判断结论,清晰明确公布与众。

恁俩同框回帖,握手言和重归于好,善哉善哉。

K5,是谁不友善,你说我自以为是,运放示意图可见是外行,既然喜欢被打脸,那么看看截图。

网友G:
  看看百度,也有跟我一样的外行。

@zyj9490 :他就是这个德性,主题没本事,就来些鸡毛蒜皮的事捣乱,如你说,一个符号错了,改一下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如果就事论事指出,我还要感谢呢。而来人身攻击“自以为是”“外行”,这那里是学术讨论。
关键是V4共射放大,相位反了下。
这张图的输出与输入的相位是搞错的。可见那一楼的A跟这张图的运放的外部关糸是不一样的。
@king5555 这不是您的风格啊!

楼主:
@captzs 感谢您愉快接受本楼的请求,并很快进行工作

教科书说,没有通路就没有反馈,这符合逻辑。我摸不到三极管射随器反馈的路”。
这个不要紧,我给你画个图,看图说话就能行。

BJT跟随器射极为输入输出共用,相当于那根红线“短接”out与输入-,是不是与那根浅蓝虚线相当?,这就是你要找的三极管射随器的“反馈通路”。

你说“拉大旗作虎皮居多”,也不假。我这个可是“书上没写,教授没说,业技术一之谈”.都是压箱底的货,你随便挑拣着用吧。
jz0095喜欢偷换概念嫁接定理,但绝对逻辑不失,欺骗性极强。
HWM喜欢制作精美关系式,算术推演功夫一流。唯物理概念不强,好式子也不会用。
有一点相通:不为疗效,但求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来试试,欢迎各位“挑刺”找漏洞!

这是两个环,上面基本模型是一个环,我上面已经声明了,挑刺不得违反基本假设!

很好。这俩环只关心其一:根据判断式,自举环是否构成正反馈?请您明确。

网友G:
“会反击我只讲一半,百度正负輸入巅倒,抄书得看清楚。”
K5,你以为运放的+-是表示相位?反击等于在教你,我太亏。

K5,一个被你说是专门误导,99%的帖都是是错的,不懂三极管的人,现在被你抬举到能够凶人,而且多人,能不能列举一二?有没有偷偷学我的东东,要不要我截图?

楼主:
@zyj9490 初步认为你对“自举反馈性质判断”思路是正确的,判据也没有问题,只是测试用电路模型在分离自举部分的基准处理上可能有问题,导致结论与实际不符。

@king5555 ,希不久再聚。
@king5555 人生苦短,相聚相散
@king5555 人生苦短,相聚相散

网友D:
反馈的效果是 一亏俱动,但 一动俱动 不等于反馈!
两个输入端,一个架在输出的头上,耦合电容把输出耦合到另一个输入端,
那么,两个输入环路能吃到的,只是耦合电容的储能,恒定的电位差,输出是讯号的地脚,输出想给出正反馈,地脚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馈的效果是 一亏俱动,但 一动俱动 不等于反馈!
两个输入端,一个架在输出的头上,耦合电容把输出耦合 ...

二个环路

网友A:
中间加一个BUF是为了负载分离。

中毒太深。合理分离隔离等效,俩反馈环完全可以互不影响,没这么多事儿。

楼主:
@xukun 你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自己并未按照所给判据结论。

由上反馈式,由于式中A>0,只要证明β<0,即有Af<A。由模型电路得:
β=If/Io=R2(1-[1/Av])
由于Av恒小于1,得:β恒小于0。由判据3:

Af<A,判定负反馈成立。结论:射随器自举部分恒为负反馈,而与源阻抗及跟随精度无关。

楼主:
我们将设计跟随放大器作黑箱处理就行了,甚至把Re(RL)也可放进去。例如57L图

然后就可以从容处理“自举部分反馈”分析。

网友A:
还有一个观点需要申明,正反馈不一定带来自激,稳定的前提是环路增益的模要小于1,如等比数列一样,其和是有极限。在负反馈糸统用环路增益函数的判据当相位转换同相时,其幅值小于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观点需要申明,正反馈不一定带来自激,稳定的前提是环路增益的模要小于1,如等比数列一样,其和是 ...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用“正反馈可带来放大器不稳定”来描述。
你在前面采用T测试法判定反馈性质时出错,是因为电路模型适用的是且有“虚地”特性放大电路,也即标准并联型。恰恰射随器特性与“虚地”背道而驰。

@Lgz2006 ,?转换下地电位不明白。
@zyj9490 :我是说那个模型仅适用于输入是虚地的放大器,像射随器这样的主放大器,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转换一下“地”电位。
没有用虚地特性啊,RB是等效负载效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用“正反馈可带来放大器不稳定”来描述。
你在前面采用T测试法判定反馈性质时出错,是 ...

环路增益是不会错的,也算判定一个环路的经典一样,经闭环糸统的极点在左半平面一样。

@zyj9490 :对头。你的错误模型不能正确给出的反馈电流If的正确方向。
@Lgz2006 ,反馈电流的标准方向与测试电流的方向是相同的。都是流进B极为准。如果是负反馈的话,计算后的反馈电流跟图示方向相反才对。
错大了,直接错在反馈电流方向上,直接决定判断的正误性上。

楼主:
@king5555        + 3        又给30分。酱油乱套呈负阻可振盪了,Zi=R1×R2/Xc书上公式。在哪儿弄份儿?
对,当Av>0时,“自举反馈部分”呈现负阻。负阻,正反馈,是放大电路同一个物理现象的不同表述,必然带来不稳定情况。
但是,这只是个部分电路的负阻性,整个系统不一定震荡。
所以,无论是模型分析还是仿真实验,并不以震荡否做依据做标志。
可以是增益(电压或电流)增加,可以是反馈节点的输出增大(净输入加大),还有几个公式定义所指,等等。

这个老抽可能没学到或没学好或忘了,我严格提醒他了,看来还是不懂。
老9也是个一根筋,我把机会都给足了,还是执迷不悟。

“……无论是模型分析还是仿真实验,并不以震荡否做依据做标志,可以是增益(电压或电流)增加,可以是反馈节点的输出增大(净输入加大)……” ,严重认同,自举的作用,一是 堵偏置网络之漏,二是 令输出能够贴近电源轨。

楼主:
@zyj9490 2019-1-20 21:05 反馈电流的标准方向与测试电流的方向是相同的。都是流进B极为准。如果是负反馈的话,计算后的反馈电流跟图示方向相反才对。
我们终于在反馈性质的终极原理判定上达到一致。那就是反馈节点(也即电流反馈的叠加节点)处三个电流的方向确定,决定了一切。源电流,(净)输入电流方向是明的,竭力确定反馈电流If就成了唯一的工作。

@Lgz2006 ,期后续证明这种判据(环路的性质)是错的。
@zyj9490 :你过多倾斜向“测试”,而不是“实际”了。以后我们再来单独证明那个“测试”的错误性。
@zyj9490 由于并联反馈用在非“虚地”的射随器上,节点电位处于“高位”,电流处于“倒灌”状态。这是我的认识
这个反馈电流跟测试电流在物理上是串联的,是虚拟的断点的二侧。
我指的反馈电流是指流RB的电流。@Lgz20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2019-1-20 21:05 反馈电流的标准方向与测试电流的方向是相同的。都是流进B极为准。如果是负反馈的 ...

如果按69楼的原理图以电压源为测试信号也能得出正反馈的结论,应更简洁。

网友A:
按69楼的原理图,如果把环路断点打在GM*RE输出级的支路上,这是二个不同反馈环路的综合结果,总可以看出是负反馈的性质。@Lgz2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增益是不会错的,也算判定一个环路的经典一样,经闭环糸统的极点在左半平面一样。 ...

当结论出现强烈矛盾时,必须放弃应用定理——可能适用性出问题,而坚定采用基本原理——越基础越好。在这里,显然“节点电流”定律很难用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结论出现强烈矛盾时,必须放弃应用定理——可能适用性出问题,而坚定采用基本原理——越基础越好。在这 ...

环路测试定理本质是什么,只能描述这个环路的性质,而不是实际综合的效果,期用其他手段或方法来佐证环路定理的合理性。@maychang@HWM ,@hk6108 ,@captzs  ,@xukun977 ,@king5555

我不是否定定理的正确性,而是怀疑你应用定理的模型实用性或错误性。

楼主:
老抽只会欣赏精美的算术式,不懂电路。老9手绘也不错,关键时刻掉链子。这都坛中顶级高手,照样错得一塌糊涂。照搬生套不值得推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抽只会欣赏精美的算术式,不懂电路。老9手绘也不错,关键时刻掉链子。这都坛中顶级高手,照样错得一塌糊 ...

你这是对他们发起了挑战了吗?

老chang,老抽,老9,我觉得您不在大陆,昵称有4,排行第四。若不反对,以后就亲昵称您老四吧。
放心吧,他俩都不会来迎战自己的错误。
就这个问题,可以视为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对他们发起了挑战了吗?

因为,首先是老抽的的黑曼公式法,你的T测试法,老9的反馈公式法,我都谦恭地做了一遍,思路,方法,判据,定理,公式,都没毛病。结果发现都在分析的不同阶段出现错误,导致方向都辨不清。因为我抱着学习所有得态度去的,所以也不在乎挑战错误。(可别误导指向个人啊!)
现在就可以就两位的关键错点,发出挑战性疑问,所有网友均可参与,当然近水楼台,您先请。
1.解析老抽式中关于Av<1在自举反馈中的物理意义

2.确定老9反馈模型中If方向与I1的同异性,说明何时能发生正反馈。

B一定是正的吗?
2计算式中,IF=B*I0是得不出的。
@zyj9490 :是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结症:自举部分反馈的性质判别。
条件,内容,范围。三者应是不同的吧?

楼主:
本楼的挑战权威性的观点是:
1.Av<1是自举部分也同样稳定的状态,呈现正常正电阻(电导)。若用反馈概念,则是If与源电流Is反相,呈负反馈性质。
2.图中If在当Av<时,方向与所标相反,即与I1相反,所以负反馈恒成立于跟随器下的自举部分。若观察末式中的贝塔β,实际为负值,Af<A,符合负反馈判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楼的挑战权威性的观点是:
1.Av

只能算是总的响应,而不是自举那部分的反馈。

网友H(点评):
B一定是正的吗?
我移至正文与您讨论啦。
1.为避免歧义,我们把老9式2中的B换成F。F是指“电流反馈因子”,这里定义为F=If/Io.
2.您质疑的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当If与标定方向相反时,F就不是正的啦!

网友I(点评):
2计算式中,IF=B*I0是得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算是总的响应,而不是自举那部分的反馈。

对对对,我的表述有问题。换成这么说,自举部分电路在用于射随器时,实际构成负反馈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H(点评):
只能以输出电压表示为佳。三极管的B极不可能是无穷大电阻,这部分在等效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我的表述有问题。换成这么说,自举部分电路在用于射随器时,实际构成负反馈响应。 ...

这样的I1测试,只能算是闭环总的响应,无其他意义。因为没有分离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以输出电压表示为佳。三极管的B极不可能是无穷大电阻,这部分在等效出来。 ...

这是老9的式子。你这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向他挑战么?
我告诉你,无论老抽的工整,还是老9的手活,定理公式绝对一流,都是久经考场的,作业堆起来比人高,不容怀疑半点儿。

?错在那?
@zyj9490 :我替老9回复你,模型几乎照抄原电路,没毛病。是你模型错了,生搬硬套。
模型是有问题的。

楼主:
我想我已经知道你的T测试错在那里了,但现在还不能提出理论和模型证明。

网友G:
别听K5瞎起哄,这两天我在思考整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证明方案,如果贴出,便宜了K5。

呵呵,就以本楼的定力,何惧k5?
很好,一直就没干涉您玩运放仿真游戏,我认为那是一种创作。

网友A:
自举肯定是正反馈的,不然提高不了等效电阻。

楼主:
@king5555        + 3        醬油是以密勒效应來解释阻抗自举。x大先入为主的定义If的极性。
你也看出权威错在哪儿了。
@king5555        + 4        可以结帖了。您是正解:负反馈。Av不大于一沒有正反馈的条件
我研究了每个人的不同观点,自然本楼正解。
但是,问题没完:1,尚未得到仿真验证证明。2.还有老四的“T测试法”毛病在哪里没找到。
@king5555        + 4        先前说零反馈是误解,以为沒发生正反馈就是零反馈,零等于沒接
你这是在说本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肯定是正反馈的,不然提高不了等效电阻。

这个逻辑确实存在,但不是证明。按这个线索寻找下去,会发现不是逻辑错了,而是用错了地方。
想要这一点的证据很容易:凭空另外添加一条纯粹的并联与射随器BE之间的交流的电阻通路。此时若是整个电路输入阻抗增加,算我输,称挑战对方老师,我回家种地。若是输入阻抗降低,请对方叫我声师傅,他回去重修。

楼主:
我来告诉四老五少们,自举电路所谓的“提高输入阻抗”不是因为“正反馈效应”,而是利用了“等电位原理”。

哪个权威高手敢来挑战这个绝世论断,翻书没用,检索100年来的文献也没有。

@hk6108 :什么总共分工,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啦!
严密的理论逻辑,精妙达意的语法修辞,充其量只能当个入门导师,为高楼作嫁衣裳 鹰架,像我一样; 实务上的本事,是在工作中磨炼的,想当总工,就要在实战中累积经验了。
运放也一样,把反相输入端跟输出端直连,负反馈就佔有绝对领导地位,正反馈的机制被冻结,只能给出 等电位。
@Lgz2006 :是Av=1.00000
@hk6108 :你让Av=0试试,自举电流还有吗?你懂不懂交流欧姆定律?U=0,I必须为零。全等,只是射随器指标的理想追求,同时自举指标也随之提高。
而且並非全等,偏置网络依然经自举电阻分流,只是分流程度小得 几可忽略 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I1测试,只能算是闭环总的响应,无其他意义。因为没有分离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响应。 ...

当我们做了合理分离隔离以后,装在黑箱里,保持内部伏安特性不变,保证端口特性不变,然后就可以从容进行各个研究。至于算是总的还是分的,就看你的黑箱装到哪儿,以及分析者造诣。

@zyj9490 :A可以是任何量纲,V,I,都行,甚至R,1/R,也行。随你需求。
@zyj9490 :保持内部伏安特性不变,保证端口特性不变。
A没有输入负载效应吗?A是量纲是阻,还是比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g5555        + 3        醬油是以密勒效应來解释阻抗自举。x大先入为主的定义If的极性。
你也看出权威错在哪儿了。
@ ...

其他方法是用混测的原理,都没有避开负反馈回路。

呵呵!还早,等我找到你的疼点所在,开出方子,再谈疗效。现在只断出那俩顶级的毛病,尚在治疗期。

楼主:
@hk6108 我们讨论的就是“射随器+自举”,焦点是“自举部分电路应用在射随器下的性质判断”。
还好,你终于明白“起作用的是等电位”而不是“正反馈”——虽然等电位不理想,可是世界上有什么理想的东西吗?神界有。@hk6108 正反馈的机制被冻结,只能给出 等电位
没有被逼无奈,是主动选择了等电位原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反馈存在于自举中,而是“恒无正反馈”。
给您提个小意见,第一,请尽量不要用非电工语言表述专业事物,俺们不好理解。第二,尽量不要在水下评论,一怕手机看不到而是回复不方便。

@hk6108 :哦,40年前跟你一样,20年前就不干了。学习阶段少说多学,尤其不要断言结论,祝您进步。
08是速递而非电界中人,专业词箓懂的就那么三两个,限于水平,只能用日常生活语言跟大家沟通,导师如果楞用专业述语讲课,我亦难以吸收。这个,阁下甭回复了。

网友D:
把 R1 和 R2 换成一个恒流元,可不用自举电容,
直流依然分流,但交流不分流,等电位的效果是 交直皆不分流,但针对的主要的仍是讯号 (交流)。

此负反馈模式,调节合适RC移相,使反馈与输入波形正交实现自举。
没错儿

楼主:
谈到前向增益量纲,可以灵活运用。例如老9在前例中就破例把A=公社电流增益用在了射随器分析上,当然后面不排除同时会用到Av~1的电压增益。模电魅力牛X风范可见一斑。

网友G:
有好几个帖,而且与以前的帖相关,为了便于查对,所以发到:
“没有信号输入跟随器存不存在反馈?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44-1-1.html?fromuser=captzs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已游。

楼主:
@zyj9490 病痛点已找到,请按5味处方调理,即可纠正病患。

@king5555 老抽去重修,老9怕挑刺,老四病根儿找到了,自举负反馈仿真验证也看见亮儿了,新定律即将问世。远来和尚会念经,想请你给新定律起个名儿,却又找不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病痛点已找到,请按5味处方调理,即可纠正病患。

第二点为何要成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病痛点已找到,请按5味处方调理,即可纠正病患。

这五点有什么理由要符合,明显不符合环路增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病痛点已找到,请按5味处方调理,即可纠正病患。

可以把IT变成VT作为测试电源一样,是正反馈。计算V/VT环路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为何要成立?

断开后,右边外加单位测试电流,以替代未断输入b极电流;同理,左边插入Rb替代断去的BJT输入电阻。这样的替代就是要保持原有特性不被破坏,显然欲达到这一点,求电流时则要保证断点两端电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IT变成VT作为测试电源一样,是正反馈。计算V/VT环路增益

由于是并联反馈,节点叠加量纲是电流,所以必须考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IT变成VT作为测试电源一样,是正反馈。计算V/VT环路增益

由于是并联反馈,节点叠加量纲是电流,所以研究对象必须是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后,右边外加单位测试电流,以替代未断输入b极电流;同理,左边插入Rb替代断去的BJT输入电阻。这样的 ...

二端电压要恒定?没有这样的事,你看看ADI,TI推环路增益的事有这样的规则吗?

好哇,你截个原图配中文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五点有什么理由要符合,明显不符合环路增益啊

环路增益不仅有电压的,也有电流的。本案就是电流的,也是容易出错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不仅有电压的,也有电流的。本案就是电流的,也是容易出错的原因。 ...

你以前推环路增益怎么推的?

并联没推过

楼主:
“环路增益”,在电路分析中,不必“断路”建模。断路法是专业标准中定义的测定方法,原理是“替代法”:左右两端分别用单位源信号和输入阻抗替代。
环路增益不闭环怎么行?闭环了还怎么测?开环替代呀!物理电路上断开,实质端口数据一个也不能缺,必须替代补上。理论上在环路任一点断开测试,结果都是一样的。
然而,理论数学推导,就不需要断点了,标上个字母就行了。

老四若对本楼论断没有不同意见,我就准备总结了。

@king5555 我的95L你还没回复我。101L怎么啦?长期生存在阳光不足诚意缺失环境,就是见不得阴暗不明朗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在电路分析中,不必“断路”建模。断路法是专业标准中定义的测定方法,原理是“替代法”:左 ...

如果左右是电流信号形式的,左边的必须要有一个电流回路,实际上以负载效应出现形成电流回路。

@Lgz2006 ,看下T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指南,书中有一大把采用环路增益函数来判断什么时正负反馈,什么时不稳定,没有你这样的约束条件。
不是你空加个Rb了事儿,你必须得保证流过Rb电流与It相等,才能等效替代。不能生搬硬套,得符合原理。

网友A:
断开的二点之间,电气属性上没有约束条件,完全由电路结构决定。

@Lgz2006 ,明断实联,太搞笑了,环路定律跟明断实联根本不可能相联。
替代本身就是相互约束对方,明断实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后,右边外加单位测试电流,以替代未断输入b极电流;同理,左边插入Rb替代断去的BJT输入电阻。这样的 ...

有什么权威资料参考?

@Lgz2006 ,找T叔,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TI出品
ADI,TI推环路增益测算有文档吗,那相当于专业标准,分享如何?
没有呀!我说的都是书上零散分布讲的原理,没有合一块儿说的。

网友A:
我家里电脑贴不了附件,乍回事,老是出现安全提示。https://bbs.21ic.com/icview-276921-1-1.html

收到。
不急

楼主:
本坛认为自举不是正反馈的竟然只有另外两人!

可怜那么多专家学者一套又一套地,可悲。

楼主:
射随器自举反馈恒为负反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没反馈”,而绝不可能是“正”反馈。在严格原理证明,并被网友仿真验证下,这个被权威学者们误导了十几年的观点,终于被打破。https://bbs.21ic.com/icview-2607444-1-1.html
感兴趣的模友,可静候续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坛认为自举不是正反馈的竟然只有另外两人!

弱弱赞同是正反馈,没能力证明也没能力反驳,
看你们打架很过瘾,虽然啥也看不懂

谢谢回复。所有论证都在本帖,可以慢慢看,也可以只看杰伦。后面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赞同是正反馈,没能力证明也没能力反驳,
看你们打架很过瘾,虽然啥也看不懂

本楼可是先提出论点,再经过多重论证,最后还经网友仿真证实,然后才敢结贴发布的。贴中有理有据,1~5年级均能看懂,连根虎毛儿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功底!老9手活儿果然了得!

IF=b*I0
根据什么原理得出的,B一定是正的吗?A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B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反馈电流应是输出电压V0决定IF吧。

楼主:
显然,b是反馈支路电流占输出电流之比。

楼主:
Ⅴo决定If——就差一步就说对了——欧姆说:一个电阻Rf中的电流If,与它两端的电压降(Ⅴo-Ⅴi)成正比,而与这个电阻成反比,即If=(Ⅴo-Ⅴi)/Rf。

网友J:
呵呵,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显而易见的哦。那明明是两项,分别由Vo和Vi产生,为什么要把它们的差当成反馈电流呢?

愿闻其详

网友J:
什么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