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SD卡实现fatfs文件系统 工作不稳定

楼主(2019-01-18):
问题是这样的:
1、初始化后挂载没问题、读写关闭文件都正常,然后板子继续跑,大概半个小时候再去读写,则会在关闭文件的时候出错,跟进去查看后发现是读取sd卡状态,返回不是0,然后就一直出错!
2、怀疑是分频设置不对,主频168M  使用官方cube库导出的程序  sdio初始化分频为0   (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给设置成分频后400K   测试没问题!
3、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应该是频率不对,查看说明 显示最小400K 最大24MHZ  ,然后分频设置为5  分频后时钟 168/(5+2)   24M  发现状态和1是一样的,还是不稳定!
4、今天准备测试10M左右!

有个疑问,SD卡本身是有读写速率限制的,比如说2G的普通卡,也就5M左右。那么这里的sd卡本身速率限制和sdio 总线速率是否会有问题。  比如说SD卡最大支持5M   sdio总线给设置了24M分频 4线模式,会不会是sd卡速率限制导致硬件返回错误!

各位大神多多发表意见啊

网友A:
用的哪个MCU啊?

楼主:
STM32F407VGT6

楼主:
读取文件时候  返回FR_DISK_ERR  底层硬件错误   上边一条读写正常

楼主:
分频调整到12Mhz   工作没出现异常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就是频率过高导致的     是因为硬件走线导致还是sd卡本身读写速率导致这个不确定

网友B:
参考一些例子

网友C:
实现文件系统 挺难捏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问题呢

网友E:
还没有做过文件系统 希望楼主能有成果

网友F:
有现成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