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程序源码下载

楼主(2019-01-18):
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功能如下:
1、自动检测连接到CAN总线上的节点,并自动为每个节点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
2、自动检测节点是否在线,若离线则从列表中删除;
3、可以升级更新指定节点的程序,同时可以发送命令控制程序的执行;
目前程序基本功能已经完成,但是程序发送速度较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数据传输速度,等速度优化好了奉献单片机端源码与PC端源码。

网友A:
楼主第一点是怎么做的?说说大概思路就行

网友B:
进一步优化数据传输速度, 传输速度就是 1M, 还如何优化, 是数据处理的优化吧

网友C:
楼主可以发个源码看看吗?xustcaozhichao@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