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SART2的发送问题

楼主:
用单片机发送aa 00 00 55 67 67,串口只能接收aa 00 55 67 67,少一个0以下是发送的测试程序,求大神指点一下

//        SendString(USART2,table,6);
                USART_SendData(USART2,0xaa);
                delay_us(11);
                USART_SendData(USART2,0);
                delay_us(10);
                USART_SendData(USART2,0);
                delay_us(10);
                USART_SendData(USART2,0x55);
                delay_us(10);
                USART_SendData(USART2,0x67);
                delay_us(10);
                USART_SendData(USART2,0x67);
                delay_us(10);

1547777547(1).jpg (34.28 KB )

网友A(2019-01-18):
发送函数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函数是否有问题

就是库源码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SART_ALL_PERIPH(USARTx));
  assert_param(IS_USART_DATA(Data));

  /* Transmit Data */
  USARTx->DR = (Data & (uint16_t)0x01FF);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库源码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发送数据需要延时,如果延时不够就会发送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库源码

void USART_Send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ËÍÒ»¸ö×Ö½ÚÊý¾Ýµ½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µÈ´ý·¢ËÍÊý¾Ý¼Ä´æÆ÷Ϊ¿Õ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ËÍÒ»¸ö×Ö½ÚÊý¾Ýµ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