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流注入信号的分析

楼主(2019-01-18):
按产品功能看这个应该是个信号注入电路,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这是利用LDO做一个电流源吗?

楼主:
LR8K4是一个可调的LDO,如果这是个电流源,这个电流该怎么算呢?想了好久没有一个系统的想法,为这个打了个小板试验,没有头绪。。。求教大侠

317的原理一样,输出端与调正端压差恒为1.2V
@xmar :谢谢,我概念没有细究过,平时就叫非可调的可LDO,可调的就叫可调LDO
LR8K4不是LDO,而是三端可调电源。LDO——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不要乱用LDO概念。

网友A:
会爆的吧

楼主:
不会,LR8K4最大输入电压是400多伏的LDO,输出小电流还是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LR8K4最大输入电压是400多伏的LDO,输出小电流还是没问题

D49,D50直接220V整流输出,肯定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49,D50直接220V整流输出,肯定会冒烟的。

别肯定啊,这个不是正接,是反接的,耐压1000V的二极管也有白菜价的

你图中二极管D49、D50画的是稳压二极管,有1000V的稳压二极管吗!?真是搞笑。

楼主:
正接两个二极管,那就不是冒烟,焊盘发烫器件飞起来的也遇见过

楼主:
以前做电源输入防接反保护用过单个反接的,结果电源接反,二极管发烫后飞走了,然后板子继续冒烟了,所以现在防接反我用正极或负极串接来用。
跑题了,继续请教大侠这个LDO电路用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