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M32L 低功耗效果怎样?

楼主(2019-01-18):
想做款产品,有低功耗要求,但也没那么极致,所以不想用TI 430系列。STM32L系列低功耗效果怎样?

网友A:
MSP430 系列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268页
MSP430 系列Flash型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 320页
低功耗MSP430 单片机在3V 与5V
低功耗单片微机系统设计 177页
低功耗设计技术

网友B:
之前有个项目用STM32L151, 采用 RTC+外部中断唤醒 功耗小于5微安。

网友C:
ST的功耗基本上与规格书上写的一致

网友D:
STM32L1系列功耗177uA/MHz,主频是32MHz,自己算,目前我了解到的ST最低功耗的片子是L0系列87uA/Mhz,主频32Mhz,我用过的L1系列,500mAh电池持续工作25h,跟理论值一致,当然我的板子外设多,用到的资源也多,而且不能加待机模式,所以功耗偏大一点,如果你外设不多,用L1系列估计就是5mA-10mA的电流

网友E:
stm32L系列的低功耗还可以,但是关键的还是自己程序怎么控制了

网友F:
没有用过st的低功耗呢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