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问一下 驱动能不能设备树和传统方式同时用?

楼主(2019-01-18):
有的驱动用设备树  有的驱动不用  能这样吗?

楼主:
目前  设备树的pinctrl 在不用设备树的驱动上不起作用  貌似引脚配不上

网友A:
试试看。你说的是跑Linux吗

网友B:
不清楚,最好用一种吧。

网友C:
嗯,设备树比较好用。

网友D:
应该不能。

网友E:
都用不上了,肯定是不行。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没见人这么玩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