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有疑问

楼主(2019-01-18):
百度了一下,有个黑体辐射定律,

物体的向外辐射能量的大小及其按波长的分布与它的表面温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发出的红外辐射能力越强。
我理解测温仪就是测特定波长下红外光的辐射能量的,然后换算成温度,对吗?
不过,辐射能量,会随着距离衰减吧,那这个测温会受距离影响了。
几年前上一个公司玩过一个,好像国外的,10几米和近距离测出的温度没差别。
最近淘宝买一个便宜货,距离影响挺大的。
还有红外测温仪都发射红光,这个红光是帮助测温的,还是只是定位的?

补充

既然实际所有物体都发红外光,那么红外接收头收到的不一定被测物体的红外光,会有其他物体的红外光累加吧?!!!

网友A:
JJG(铁道) 149-2005

楼主:
T叔一如既往的给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一如既往的给力!

红外测温仪都发射红光,这个红光是帮助测温的,还是只是定位的?

定位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红外测温主要是基于波长来判断温度,能量大小可能只是辅助变量,所以做得好的距离远近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仪都发射红光,这个红光是帮助测温的,还是只是定位的?

定位用 ...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红外测温主要是基于波长来判断温度,能量大小可能只是辅助变量,所以做得好的距离远近差别不大 ...

那就寻找测一个波段内峰值,通过峰值对应的波长推算出温度?

网友D:
便宜的红外测温枪,D:S值比较大.比如是1:8,意味着在8米之外,测量范围为直径1米的圆.
贵的,DS可以做到1:24,在8米的地主主,测量范围为1/3米的圆.
所以你的被测的体积必须足够大才能用便宜的测温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红外测温枪,D:S值比较大.比如是1:8,意味着在8米之外,测量范围为直径1米的圆.
贵的,DS可以做到1:24,在 ...

谢谢,了解

网友E:
还有这个是依赖黑体辐射测温,对于辐射率很低的金属不适用,测试到的温度偏低或者是金属反射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