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电路理论到射频电路

楼主(2019-01-18):
教科书内容的安排,用心良苦,不过读者未必能体会到。
下面捋一捋内容安排顺序的内涵!

对于低频电路,先是介绍纯电阻电路!!!这个不涉及微分和积分,最容易用来讲解各种线性电路的原理。

第二步,插入能量之源,这个不过是引入了广义支路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在上一步的基础之上,拓展了支路的概念而已。

第三步,顺便消灭纯电容或纯电感电路,合适的选取变量,可以发现求解方程和方法,和纯电阻电路相同!!

第4步,在前几步的基础之上,消灭了线性RLC电路!

第5步,在RLC基础上,加入个元件--受控源,于是引入了功率放大电路!

第6步,引入二极管D,于是就可以表示非线性电路模型了。

通过以上6步,完成了低频电路模型所需的所有基本元件---RLC+独立源+二极管+受控源!

第7步,引入一个元件----传输线,外加个史密斯圆图,从低频电路过渡到了射频电路

这画的图形真让人难受

楼主:
此贴的目的是说:先把低频模拟电路学好,然后把传输线的特性玩熟,就过渡到了射频电路设计。
我之前发帖说过,电磁学教科书上,传输线这一章公式多达300多个,想看熟不容易。

许多立足于实战的射频电路书籍,里面不少内容都是理论。

网友A:
这群男人啊,都去研究波儿了,老抽也来了

楼主:
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的含义:

如上图所示,假设发送端电压为定值,那么接收端电流与负载ZL无关,接收端电压与负载成正比,这意味着对于四分之一(奇数倍)波长传输线的作用是,把恒压源转化为恒流源!

集总电路中,也有种网络具有这种特性,最早叫布洛谢特网络,音响电路喇叭上并联的儒贝尔网络,就是种布洛谢特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群男人啊,都去研究波儿了,老抽也来了

我不研究波,我也不懂那个,只是顺路复习一下学校所学的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内容。

老9要改写规整了

网友B:
请问你图片上的是哪本书?

楼主:
他大爷的,我中午发个帖子,到现在审核都通不过!

这个帖子要说的是:学理工科,数学不过关,真的是灾难,几乎寸步难行。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传播常数是个复数,表达式也给了,问实部和虚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大爷的,我中午发个帖子,到现在审核都通不过!

实部和虚部求出后,如何手工画出它们对应的曲线???

网友C:
我估计这又是一本很厚的书。

网友D(2019-08-21):
mark一下,我觉得从高数数字设计转到射频是一样的,只是解电报方程式有没有关注虚部的问题,然后就到史密斯圆图和s参数

楼主:
没有一年多。

现在正躺火车上

由于老是要奔波,即便是在家,到了9点也困的不行了。所以是断断续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一年多。

现在正躺火车上

断断续续地在哪里上课啊???我也想去听听

网友E:
(电磁)波对应的是"场",(传输)线对应的是 "路",不赞同说传输线是”一个“元件,不利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