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KEIL是否有内置的输出编译后程序大小的宏定义

楼主(2019-01-18):
KEIL是否有内置的输出编译后程序大小的宏定义,可以通过printf和KEIL内在的宏定义输出编译后程序的大小,就像通过下面的宏定义自动输出编译的时间。

printf("%s_%s_%d_%d\n", __DATE__, __TIME__, sizeof(__DATE__),sizeof(__TIME__));

就是把编译后的bin文件的大小自动赋值给一个变量,或者宏定义。

网友A:
用你的脚后跟想想,最终代码长度是链接器给出来的,编译的时候编译器都不知道代码有多大,怎么可能实现你的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脚后跟想想,最终代码长度是链接器给出来的,编译的时候编译器都不知道代码有多大,怎么可能实现你的 ...

楼主:
其中平时没注意过啥连接器和编译器,一直用KEIL,也没太关注具体的编译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脚后跟想想,最终代码长度是链接器给出来的,编译的时候编译器都不知道代码有多大,怎么可能实现你的 ...

其中平时没注意过啥连接器和编译器,一直用KEIL,也没太关注具体的编译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脚后跟想想,最终代码长度是链接器给出来的,编译的时候编译器都不知道代码有多大,怎么可能实现你的 ...

是否可以写个函数来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写个函数来实现呢

那办法就多了,我随便想了3个:

1)定义一个变量,并且放到一个单独的section里面,具体怎么放参考编译器手册。然后根据编译器不同修改链接脚本,对于cortex-m内核的单片机来说,编译器是IAR修改icf文件,编译器GCC修改ld文件,编译器MDK修改sct文件,确保这个section在flash或者ram的最后面。那么运行时,读取这个变量的绝对地址,就可以知道编译器占用的flash/ram长度有多大了。

2)自己写个windows应用程序,按纯文本方式读取map文件,从中提取flash/ram长度,然后修改编译后的hex文件,在一个绝对flash地址内写入flash/ram长度。程序运行时,读取这个绝对地址的值,就是你要的数据。

3)程序内加入以下代码:按顺序从头读取flash的值,如果遇到连续的1024个(你也可以改成你喜欢的值)0xff,则认为第一个0xff就是程序结束的地址,之前的长度就是编译后的flash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办法就多了,我随便想了3个:

1)定义一个变量,并且放到一个单独的section里面,具体怎么放参考编译 ...

加你个QQ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