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电池无间隙切换

楼主(2019-01-18):
因为主电5V处有电容,所以A点的电压跌落不是瞬间可以完成的,导致MOS管导通不及时,电路的主备电不能无间隙切换,后面的设备就会重启

楼主:
求大神回复,如果没有电容,可以完成无间隙切换,电压也没有跌落,可是一般都有电容,没法做到让A点电压迅速降低,图示A点电压跌落情况,跌落到1.76V(3.76V电池电压减去2V导通电压),需要364毫秒,后面的单片机都重启了

楼主:
电压需要再20毫秒内才能完成无间隙切换,去掉电容是可以的,但电容本来就是用来滤波的啊

网友A:
前面不要加大电容,合路后加大电容.

主电5V的电容是没法去掉的
购买的电源适配器用于主电供电,里都有电容不是?还有啥解决办法?

网友B: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增加成本加一个电压比较器,用比较器控制MOS的栅极。

大神,能上个参考电路?,菜鸟一个没做过啊

网友A:
楼上方法可以.这个电压差很大的.

网友C:
电池供电都已经用两个肖特基了,
干嘛不直接用两个肖特基并联切换,还整这么复杂有什么意义?
如果用PMOS做开关,把你的PMOS调个方向,
5V掉电期间,电池由PMOS的体二极管供电,如果体二极管压降太大,在PMOS上再并一个低压降的肖特基,
5V掉电完成后,PMOS彻底开通,短路掉体二极管/外置肖特基

正确。已经使用了两支二极管,何不把其它电路都去掉?这样反而耗在二极管上的压降比原电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都已经用两个肖特基了,
干嘛不直接用两个肖特基并联切换,还整这么复杂有什么意义?
如果用PMOS ...

是这个意思?没看懂,有二极管电压不是直接过去了?5V直接输出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没看懂,有二极管电压不是直接过去了?5V直接输出去了

1)采用P沟道的,S端要接高电平,即要连接到电瓶正端;
2)D5用个二极管即可;
3)R6取20~30KΩ 即可,以降低栅极的输入阻抗;
vcc有电时,mos管截止,vcc失电时mos管G为低,导通,电池供电

图画得规整点容易读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采用P沟道的,S端要接高电平,即要连接到电瓶正端;
2)D5用个二极管即可;
3)R6取20~30KΩ 即可, ...

G-栅极的电压一样下降没有那么快,毕竟VCC主电5V断电后电容是需要放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采用P沟道的,S端要接高电平,即要连接到电瓶正端;
2)D5用个二极管即可;
3)R6取20~30KΩ 即可, ...

你这个电路我接到实际电路测试了,不能无间隙切换,G-栅极电压下降需要时间,VCC12前面除非没有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没看懂,有二极管电压不是直接过去了?5V直接输出去了

和你沟通有点费劲,兄弟
我的回帖文字部分分两段,图分两种颜色,你不会对应上去理解?
文字第一部分:质疑你原图电池供电部分使用了两个二极管串联,俩二极管的压降你都能接受,为什么不直接用俩二极管并联切换,这样没有你原图电容放电过渡问题,而且电池供电还少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所以有了图中黑色俩二极管的方案。
文字第二部分,如果你要使用PMOS来降低电池供电的压降,你要如何如何做,所以有了图中红色部分方案。
这样描述够清楚了吧。
==============================================
根据你此贴的描述貌似5V供电不是直接输出到你原图中“电池3.7V输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你要给全图啊,
不然,你指望网友掐指一算,哦,我知道他5V去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采用P沟道的,S端要接高电平,即要连接到电瓶正端;
2)D5用个二极管即可;
3)R6取20~30KΩ 即可, ...

VCC12电压会倒灌到电池端,不知道电池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是否是可充电电池,即便是可充电电池,没有充电管理,也不建议这样用
最关键的是,不能解决VCC掉电过渡这段时间,PMOS不会立刻打开而导致负载失电的问题。
PMOS反向可以解决

我都是PMOS反向用的,当时只想到避免为电池充电,没想过还有双电源无缝衔接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E:
逻辑上,你这PMOS要一直导通的,根本就不需要弄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沟通有点费劲,兄弟
我的回帖文字部分分两段,图分两种颜色,你不会对应上去理解?
文字第一部分:质 ...

哦哦,给个整体图,就是电池输出控制这一块不清楚,只要控制MOS管前面有电容在,就无法做到无间隙切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我接到实际电路测试了,不能无间隙切换,G-栅极电压下降需要时间,VCC12前面除非没有电容 ...

其实去掉mos管,换成二极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备用电池本来就是应急用的,差0点几伏压降应该可以实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C12电压会倒灌到电池端,不知道电池是什么类型的电池,是否是可充电电池,即便是可充电电池,没有充电 ...

少累,图是网上抓来的,LZ用的是5v,3.7v,应该没问题.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给个整体图,就是电池输出控制这一块不清楚,只要控制MOS管前面有电容在,就无法做到无间隙切换{:s ...

LZ图画的和LZ逻辑一样混乱。。。。
切换电路给你二选一,后级到3V3的处理给你四选一,自己根据实际需求自由组合吧
两个图的最上面一个电路组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原图,
如果BAT升压到5Vout不是必需的,且3V3功耗比较小,后级推荐一个LDO搞定,前级切换电路随便你选,D2选肖特基,D1,D3选普通高压降二极管替LDO分担点热量。

@tty1 :是的,所以给你LZ两个切换电路。 按照LZ原来俩二极管的思路,用一个二极管已经降低一半了,哈哈。。。
第二个图不好。D2的压降会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F:
早些年便携式录音机

网友G:
主电源改为给电池充电,由电池给电路供电。

主电源和电池之间串接一个隔离二极管。

这样如果主电源掉电后就能无缝由电池供电了

网友H(点评):
靠隔离二极管为电池充电会损害电池,换成锂电池充电芯片岂不更好。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H: 那个二极管不是充电用的是防倒用的

网友I:
电源和电池各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不要用MOS管,这个坑几年前走过,
还有一个坑,你注意下,先拔5V和先拔220V那端有区别,不过都用二极管就没关系了。

网友C(点评):
踩过坑,但是不会填坑, 区别就在于拔掉5V,MOS可以马上切,拔掉AC端,5V电压时缓慢下降的,MOS切有延迟,者正是LZ的问题所在,MOS换个方向,由体二极管切,再到mos完全打开,即可解决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楼主这个主电源电压比辅电源电压高没必要整MOS管了,而且如果辅电源电压要是高于主电源再用二极管切一下的话那么在主电源有电的时候也是辅电源在供电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5VDC是主电源,3.7电池是备用电源,MOS是降低电池供电损耗的

网友J:
你的5v输出电容不大啊,不应该影响mos管切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图画的和LZ逻辑一样混乱。。。。
切换电路给你二选一 ...

5V要给数码管传感器供电,3.3V给单片机和2G模组供电(模组瞬间电流能达2A)

网友K:
我看你的电路,电池上都串了2个二极管了。这样的话为啥不直接就用一个二极管连接电池和负载?无缝切换,且不会倒流

网友B:
给你一个我之前项目的电路图看看,我的项目要求是当主电源断电后辅电源无缝切换并持续供电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我这个项目的辅电源比主电源电压高(主:12V,辅:15V)所以需要用PMOS做开关电路,而你这个主电源5V辅电源3.7V所以直接俩二极管完事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B(点评):
设置R1和R2的比值就可以设置VDD电压跌落到多少后立即打开Q4,不过这种方法受温度影响大。把下面方案中的Q6部分移植过来作为该图Q1的基极控制就可靠多了。

网友L:
涨知识了

网友B:
你说3.7V要升压到5V使用,那么下面这个方案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了,电路拓扑都不用改改改参数就直接用了(这个主电源是15V,BAT是3S锂电池)。还附带锂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网友C(点评):
没有搞清楚LZ的问题所在,5V下降同样有延迟。Q2,R2,多余,D1增加供电电路功耗。 MOS反向,D2直接接在升压电路前端,最简洁可靠(5V下降期间等同于俩二极管并联切换,无延时,然后MOS完全打开,降低电池功耗)

网友M:
引用 楼主:
5V要给数码管传感器供电,3.3V给单片机和2G模组供电(模组瞬间电流能达2A) ...

3.3V的2G模组?谁家的  电压做的这么低?移远的NB-IOT吗?
楼主可以考虑在P-MOS的栅极对地放一个4.3V——4.7V的稳压管,5V连接在此稳压管的阴极,然后阴极100K上拉到电池VBAT上。
类似下图

网友N:
直接二极管并联就可以了吧,单片机的RTC不就是这样用纽扣电池供电的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直接控制升压电路的供电,切换时升压电路能立即往外供电吗?会不会有延时?
控制升压电路芯片的ON/OFF脚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B(点评):
速度很快的,控制升压的ON/OFF也是可以的。

网友B(点评):
和DCDC降压不同DCDC升压芯片是无法切断输入到输出这段线路的,也就是说升压电路无论如何也要往外输出电流的。这一特性某些场合可能不适用。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正是因为boost的这个特性,5V才可以直接挂在升压电路前端

网友C(点评):
无缝切换,意味着升压电路的前端供电不会断续, 控制EN脚反而会有延时

网友O:
楼主可以找一个电压检测芯片,阈值4.4V/4.2V的,电源接外5V,芯片输出控制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哈哈,你这个电路可行,不错,待会我整体电路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图画的和LZ逻辑一样混乱。。。。
切换电路给你二选一 ...

图1可行,硬件测试过了,不错,感谢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可以找一个电压检测芯片,阈值4.4V/4.2V的,电源接外5V,芯片输出控制MOS管 ...

哈哈,这个可以有,还有说用运放电压比较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用示波器看了,这个12毫秒,MOS管可以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我之前项目的电路图看看,我的项目要求是当主电源断电后辅电源无缝切换并持续供电一段时间后自动断 ...

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

网友P:
如果成本不敏感,最好选择电源路径切换专用ic

网友Q:
整得复杂。

64的方案最简单,5V电容经二极管放电提供给设备,当低于设定电压Vin接力供电,只有叠加没有中断。

楼主:
上传和整体电路图,5V给数码管、PM2.5传感器供电。3.3V给单片机、模组供电。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为0.2V,主电输出的5V通过防倒充的二极管后其实只有4.76V,而电池升压的5V有5.04V。有问题的地方还望大神指正,头一次设计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成本不敏感,最好选择电源路径切换专用ic

当然考虑成本呢,便宜实用,满足功能即可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上传和整体电路图,5V给数码管、PM2.5传感器供电。3.3V给单片机、模组供电。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为0.2V,主电 ...

按你这图纸,应该不需要开关3.7V,将升压输出电压设置为4.9V,然后用MOS管控制切换外部电源的5V,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