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引起单片机复位

楼主:
最新遇到静电问题,,有个小板有POGO PIN(顶针)外露,小板通过线材连接到主板上,在小板上有静电传到主板上引起单片机复位,1:单片机没用的IO是悬空的,
2:主板拉出来还是会复位,应该是通过导线传进来的,
3:外接2插 AC220转5V,12A开关电源,供主板5V,
4:外壳是塑料。
附件是5V电源引起的干扰波形,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2019-01-18):
接入处对地并联小电容,还可以用二极管对电源和地做钳位,有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处对地并联小电容,还可以用二极管对电源和地做钳位,有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 ...

座子,是电源5V,IO1,IO2,GND,已每个座子接口处接了TVS管,复位现象还是有,

网友B:
5V上面的退耦电容都哪里去了?

网友C:
在5V电源上并联ESD管试试  一定要在接口处放置

网友D:
静电导致复位,只会焊接TVS的,注定是改不好的。
很多时候,系统的抗干扰,是需要整体设计的,包括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导致复位,只会焊接TVS的,注定是改不好的。
很多时候,系统的抗干扰,是需要整体设计的,包括走线。 ...

都有加TVS,怎么改加强系统的搞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座子,是电源5V,IO1,IO2,GND,已每个座子接口处接了TVS管,复位现象还是有, ...

TVS的击穿电压过高,需按2楼所言整改。

网友E:
静电让单片机重启的话,只有加TVS管来抑制了,但是你这个是电源掉电引起的?

网友F(2019-02-19):
静电问题通常是和PCB整体的布局走线有很大的关系,不单单是光加静电管可以解决。我司是ESD原厂,免费提供静电整改服务。18549815080

网友G:
应该是复位脚受到影响了。估计楼主是简单的RC复位电路

网友H:
可能由于电源纹波处理没做好,试试增加一级LC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可能由于电源纹波处理没做好,试试增加一级LC

不知道5V输入有没有加共模电感

网友I(2019-04-16):
静电解决了吗?如果没有解决 可以加QQ交流交流 46493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