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过零检测电路(Zero Crossing Detector),LTSpice格式。

楼主(2019-01-18):
LTSpice源文件。

en
en

网友A:
这个电路能给大概讲讲吗?如果实现的精确过零

网友B(2019-02-22):
上面的电路主要是利用了C2充电,D12稳压在24v左右,当交流电压低于24v时,C2通过R11回路放电。此时D6阳极变成负电压,Q1导通,然后光耦导通;
下面的电路省略了稳压管部分,R3电阻减小,交流正半轴的时候给C1充电到4.几V,原理和上面基本一样。
仿真出来结果是正确的,实际搭出来还未可知。

网友C:
瞧你怎么把桥式整流电路化成这幅模样

网友D(2019-04-23):
外国人的电路,以前不知道哪里看到过。

网友E(2019-06-19):
引用 网友D:
外国人的电路,以前不知道哪里看到过。

C1是干嘛 用的呢

网友E:
用了两个光耦 有何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