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 SAR ADC12 输入阻抗多少?哪里有这个参数说明

楼主(2019-01-18):
MSP430F5  用到里面的 SAR ADC12 ,输入阻抗多少?哪里有这个参数说明。
电路输入端如果用个1M串联输入,用示波器看,经过这个电阻后,会衰减1/10左右,用100K,衰减会少点,用10K 基本没变化,那说明ADC输入阻抗应该在M欧级,但是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参数,目前调了一个样机,用了10K是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个输入阻抗每个单片机的相差多少,比如在5M 左右,偏差10%,那就不担心,就怕每个单片机差别很大;想用运放射随,由于是电池供电,想尽量省点,
哪位DX 知道这个参数啊

网友A:
你指的是这个参数吗?

网友B:
msp430的adc输入阻抗一般都在十几k到几十k的范围。
如果想省电,就用mos管控制分压电路吧

楼主:
input MUX on resistance 应该是里面模拟切换开关 的导通电阻,我的意思是它应该有个等效输入阻抗,比如AD输入如果有加一级的射随,那输入阻抗理论上是几十M欧;
另外感觉应该不只几十K ,如果是几十K的话,我加一个10K的电阻串联在输入端,基本没有影响
找了数据手册,也没有相关的参数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put MUX on resistance 应该是里面模拟切换开关 的导通电阻,我的意思是它应该有个等效输入阻抗,比如AD ...

这个阻抗和采样频率有关系的。
如果采样频率比较高,外部电阻就不能太大。有时间你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数据手册里面没有看到类似的指标,不知TI 有没有官网上的说明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