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9-01-19):
U5基准电压2.5V,RP4为50欧姆,开关S1处视为接负载,实现恒流DC10ma。现在问题是:VCC电压为DC70V时,S1短路后,电路正常工作,当VCC增加到DC120V时,S1闭合后,mos管IRF740会烧掉,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的图好大;
猜测:
1。有的元件电压不够
2。有的元件功率或散热不够

楼主:
能具体说下哪些元件吗?感谢

网友B:
随电源电压提搞,在同样的电流下,电源输出的功率在提高,这部分功率由二个部分器件担,负载和MOS,因负载受恒流电流,因此功率是不变的。MOS受的功率是I*VDS

楼主:
irf740可以承受400v 10A,为什么在120V的时候接通瞬间就烧掉了?

4000W可受得了?没看清楚厂家的测试条件吧。

网友B:
前者400V指的是耐压,后者指的最大电流,而非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400V指的是耐压,后者指的最大电流,而非最大功率。

再请教一下,在120V接通瞬间,mos受的功率具体是多大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在120V接通瞬间,mos受的功率具体是多大呢?

现在还不能确定,能否从低压稳定慢慢往上调,是否稳定,怀颖刚上电时刻环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不能确定,能否从低压稳定慢慢往上调,是否稳定,怀颖刚上电时刻环路失控。 ...

你的怀疑是正确的,实验现象就是慢慢往上调,到120v没问题,一旦在120V断开再闭合,就不行了,但是在70多伏没有问题。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怎么了啊?请指点一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怀疑是正确的,实验现象就是慢慢往上调,到120v没问题,一旦在120V断开再闭合,就不行了,但是在70多 ...

有临界自激问题,相位裕度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怀疑是正确的,实验现象就是慢慢往上调,到120v没问题,一旦在120V断开再闭合,就不行了,但是在70多 ...

在运放的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一个1000PF的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运放的输出端与反相端并一个1000PF的电容。试下。

多谢,下周上班按您的建议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下周上班按您的建议试一下。

这么高的电源起动加入电路,必然有一个上电冲击,必须要有个缓上电的机制才能安全,因为MOS极点有电容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电源起动加入电路,必然有一个上电冲击,必须要有个缓上电的机制才能安全,因为MOS极点有电容存 ...

嗯,在120V时,断开再闭合的时候,有打火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在120V时,断开再闭合的时候,有打火的现象。

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去控制D极一个电阻投入还是脱开。(限流还是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延时继电器去控制D极一个电阻投入还是脱开。(限流还是直通)

在120V时,在D级串个电阻(1K),然后开关断开闭合也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C:
开关ON的时候带有电压/电流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ON的时候带有电压/电流浪涌。。。

如何改进呢?

网友D:
你的负载是什么?直流电阻有多大?如果是电磁阀之类感性负载要接反向二极管。
查了下手册,FC的irf740 的开通电压是2-4V,那么Vgs=2.5V条件下,有的管子可能未工作在导通状态,最好把基准电压提高到10V或者加栅极驱动。

网友E:
R12并个二极管加快关速度。

网友F:
建议:
1.在Q4 1-3之间并联一只稳压管 大约5.1V或5.6V(根据Q4特性决定).限制失控时过大的电流冲击.
2.在Q4-2脚到+V (12V)之间接一支高耐压二极管.防止S1断开时运放饱和.
3.减小R12到20欧姆以下,加快响应速度.

网友G:
如果MOS耐压够的话,应该是运放没有拉使MOS的驱动端,可以加一级三极管试试。

网友H:
赞成12、13楼的。楼主可以试试。如果还不行,则运放2脚和MOSFET3脚之间要串入一个1K左右的电阻。
另外,米勒电容的影响,经常有教授/大师在本论坛谈及的。为了减少米勒电容的影响,你应该把R12去掉。

网友I:
根据描述,应该是瞬间热击穿,需要加快mos管关断时间,1、R15放R12右边;2、R12并个放电二极管(电流流向向左);3、减小R12到100或者更小。

楼主:
再说明一下,电路设计目的是输出DC10ma的恒流源,工作流程是一上电运放就开始工作,S1是人为接通和断开。

网友B:
应是电压冲击时,响应比较或是调节比较慢导致,也就是说失控。

网友J:
你这个实验方法就会烧器件。
S1 断开时,恒流源输出电流为0,U6A 根据反馈输出高饱和电平约12V驱动IRF740 VGS。使得IRF740 处于强导通状态。

此时,一旦S1吸合,IRF740 VGS 仍然维持一个预先充电到12V的电压来不及放掉,
这样U6A PIN2 引脚输入峰值100V电压。 烧了OPA
,顺便烧了FET。也可能还烧了其他。

网友K:
有打火怪米勒,自激也不至于,烧毁只怪S极另有隐情未露。

网友L:
VCC和Q4的漏极之间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实验方法就会烧器件。
S1 断开时,恒流源输出电流为0,U6A 根据反馈输出高饱和电平约12V驱动IRF740 V ...

分析的非常正确,这些器件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VCC和Q4的漏极之间串联一个电阻限流

窜个电阻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L:
IRF740烧掉应该是电路超过1A,量一下R16和Rp4的阻值是否过低。

网友B:
70V不烧,只能说明,电路设计先天有问题,没有掌控到的问题,如果环路响应够快,应能克服。因此要电路原理要加进电源开关冲击的防冲击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V不烧,只能说明,电路设计先天有问题,没有掌控到的问题,如果环路响应够快,应能克服。因此要电路原理 ...

多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