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线半双工配置问题

楼主(2019-01-19):
我用STM8的库配置成功了,之后用STM32的板子用库例子配置,使用USART_SendData连发送都没有数据出来,难道一定要接个上拉?

楼主:
接收我试了能正常接收;但是发送一直没有数据出来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2, 0X5555);
        }
我这样设置能验证有数据输出么??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一款芯片, 先看看 IO 口的配置, 还有复用,
另外看看 TXD 有没有信号出来. 有没有设置错误了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F103MINI板,IO口配置应该没有问题,TX脚能正常接收,但就是不能发送数据

网友B:
数据发慢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我试了能正常接收;但是发送一直没有数据出来
        {

串口初始化正确没? 没初始化串口肯定不行

用的是库函数的初始化,尝试过TX接收没问题,但TX脚发送还是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配置GPIO_Mode为OD时就只能接收数据,为PP时就正常了,还是库文件中例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配置GPIO_Mode为OD时就只能接收数据,为PP时就正常了,还是库文件中例子的问题。 ...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