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休眠会自动唤醒

楼主(2019-01-19):
PIC16F1507,进入休眠模式之后自动唤醒然后又进入休眠模式,不停的循环。
请教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A:
有活着的中断吗?

楼主:
不知道啊,定时器都提前关了。

网友B:
看门狗开着?

楼主:
没看门狗

网友C:
循环唤醒还是循环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唤醒还是循环重启?

感觉像是唤醒,重启和唤醒区别不大啊。

如果是重启的话就需要检查reset的各种源,如果是唤醒那就主要检查中断是否使能。 bellstudio提到的通过I/O输出不同电平来分析判断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D:
确认好是唤醒还是重启才好对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