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反射控制电路的设计和调试

楼主(2019-01-19):
前言:最近做了一个红外反射控制项目,初次接触红外发射,缺乏经验,走了一些弯路(智商不够,时间来凑),所以将一些资料记下来

方案一: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管(俗称红外对管)
红外发射管:与LED类似,只是红外是不可见光,无法用肉眼识别
红外接收管:模拟器件,当接收到的光强度变化时,其电阻值会发生变化;
有2点注意事项
1.发射管对外界光线很敏感,很容易被外界干扰
2.发射管需要反向接入电路,即接收管负极接正电源,接收管正极接负电源
如何实现检测:
发射管发射红外光,接收管接收光线,通过电路将电阻的变化转化为模拟量的变化,然后用单片机AD检测电压,最后通过与设定阈值的比较,实现系统的开关控制
方案的问题点:
1.检测距离比较近,实际测试,使用3mm发射管,检测距离约为20cm(MAX)
2.容易受环境干扰,例如室内灯光,太阳光

方案二:红外发射管+红外接收头(VS1838B)
红外发射管:上面有将,不重复描述
红外接收头:接收固定频率的红外光,输出数字信号
重点讲解下接收头,接收头里面包含:红外接收管+选频网络(只能接收38K信号)+运算放大电路
红外接收头分为两种:
1.电平型,可接受连续的38K红外光,可持续输出(通俗点就是一直有接收就会一直有输出)
2.脉冲型,只能接收断续的38K红外光(如果接收连续的红外光,一段时间后,接收头会停止输出)
查询资料得出的信息:电平型的抗干扰能力差(实际还没有测试)
如何实现检测:
发射管发射调制后的38K信号,接收头负责接收,使用单片机处理数据,实现系统的控制

方案的问题点:
1.接收头内部带放大电路,能够接收很微弱的信号,变现为很灵敏(需要对发射管进行功率控制)
2.接收头输出的是断续的数字信号(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有观测到具体信号),单片机不好处理,实际测试很容易有抖动

网友A:
现在高档点的遥控器都用蓝牙做了,可以语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