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开源硬件] 【DIY】STM8s003 433M门铃失败改做床头万年历

楼主(2019-01-19):
之前,论坛有个活动ohy老师送了块stm8小开发板,接触了一下,然后最近很闲,临时决定做个小东西,把之前想做那个无线门铃做出来,顺便学习一下STM8的使用,入门几天出现很多问题,我是用寄存器编写的,可能用库的话就没这么曲折了,下面简单写一下遇到的问题,分享一下后来改做的小东西。

你问为啥改做床头小万年历?
DIY过程中发现433 发码 解码 还挺不简单 一头麻,STM8s003最小系统也不小心搞坏了一个,索性就先做个小东西吧,目的只是了解stm8的基本操作。

后来发现
论坛【公开课】有STM8 433M 开发无线台灯  真的啥视频都有啊!!很全面  待我学会433 再来装逼

硬件:(STM8S003F3P6最小系统 DHT11 LCD1602[IIC] 1838红外 DS1302 )
基本功能:
日期 温湿度 显示。
红外遥控设置修改日期。

感谢分享

楼主:
1.创建工程  基本操作:https://mp.weixin.qq.com/s/GgDlZ5faYCOXLhITJw89_Q
2.寄存器编写基础代码+网上找驱动修改使用(DS1302 红外 DHT11 LCD1602[IIC])
自己做的内容就只有蜂鸣器 和 修改外来驱动。调试

3.功能模块化 然后编写处理逻辑  完事!

第一次使用最头疼的是io功能 ,刚开始不知道就找问题花了半天时间,后来顿悟。
比如 移植DHT11 它的时序要求 先写后读,IO就要配置输出的 按时序要求拉高拉低,然后再改输入读取,因为这个驱动我在51上用过的,很完美的驱动。所有问题都排除了之后我就很头疼,翻了手册发现我只配置了输出 IO操作也只操作了输出数据寄存器,这才明白没有通用模式,只能输入或者输出太傻了哈哈!低级错误。

然后还有中断问题(用库开发因为中断向量表都很完善,一般不会出现中断卡死情况,寄存器写的话就要多注意IO外部中断)
因为每个IO都有中断功能,寄存器操作配置IO容易写错就进入中断,最后程序会卡死,我把定时器 串口通通关闭最后才查到IO外部中断,因为没有使用,直接仿真也能看到卡死在什么位置
这种情况就是中断问题,没有找到中断入口,可能就是开启了中断,没有正确给出入口函数,系统找不到就卡死了。

还有个特奇怪的问题,我移植之前用得好好的DS1302 读数据驱动 数据老是错的 秒也跳了 就是数据相差太大,看了波形发现数据对的,单片机读取出错,查读取驱动        我搞不懂这咋回事,咋还就慢一拍  。

网友A:
这也真能玩

楼主:
推荐个 微信公众号 哦 【创客飞梦空间想要学习入门库开发STM8的 里面有连载

网友B:
mark  正在学习用库学stm8  谢谢分享

网友C:
433M解码还是挺简单的,上个星期一个朋友公司想把433的解码集成到自己的板子的单片机上让我帮忙搞一下。他的遥控器发射芯片是EV1527,用输入捕捉的方案搞定,后来嫌输入捕捉占用一个定时器太浪费又改成外部中断+滴答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  正在学习用库学stm8  谢谢分享

stm8还是用寄存器,用库学stm8学会了也用不上,stm8的flash太小了。学寄存器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D:
技术过硬

网友E:
为啥不送我一块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