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电阻放电问题

楼主(2019-01-19):
PWR供电是4.3V, 断电后, R1975,R1976开始用1R反而没法放电(测量电容两端差不多4V),用 一个1K却可以放电到(测量电容两端只有0.5V)。

网友A:
重新表述问题。

网友B:
确定那0.5V不是因为电容没有充上电,是1K电阻放掉的?

网友C:
电阻有问题吧,1k都可以快速放电,1R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1欧电阻 0805封装 ?
算一下放电时候的功耗

网友E:
1、1K接在哪儿?2、如果PWR不接地电容是无法向R1975、1976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