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知识点】【AR8035】关于网线接入千兆网络响应慢的...

楼主(2019-01-19):
问题区域概述:输出端使用AR8035千兆网络芯片与电脑进行数据交互。问题现象描述:接上网线后,PC端需等待10~20秒的时间才会显示网络已连接,设备端同样需要等待10~20秒后指示灯才会显示网络已连接。在这10到20秒时间里,电脑端右下角网络图案是红色叉叉(XP)或黄色叹号(WIN 10),不是 网络正在连接 字样。设备其他功能均正常工作,且与电脑端正常通讯,吞吐量92M/S左右.

一般我们要求设备插入网线后大约3秒就能与电脑端握手,我们同类型的产品能达到这个要求,也同样使用的是AR8035。AR8035这一块原理图都是一样的,然后现阶段各个设备程序都是原厂的程序,区别在于MCU和布线各不相同,下面我贴上原厂、问题设备、正常设备的原理图和pcb,求大佬们讲解原理,拜谢~!

问题设备和原厂pcb第二层都是完整的地

原厂ar8035原理图

原厂ar8035原理图

原厂top层

原厂top层

问题设备top层

问题设备top层

正常设备top层

正常设备top层

正常设备 地层

正常设备 地层

正常设备 电源层

正常设备 电源层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时序的问题,走线长度不同导致的时序问题。

来自 3楼

楼主(2020-09-19):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不知道如何结贴。顺着大佬的思路,最终解决了问题,现在插拔网线基本没有延迟。
第二版的时候把phy到mcu的rgmii走线总长度限制在20mm以内,参考clk控制等长误差在0.5mm以内,走线全部走top层,做50欧姆阻抗匹配,第二层在top走线下方提供完整回流路径。

网友B(2019-01-19):
如果经过SWITCH来联的话,SWITCH与样机,的握手问题,SWITCH要记住自身端口连结设备的MAC地址。才能做转接工作。没有软件的问题,频率与电平匹配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