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MDK开发M2351调试工具不支持nulink如何解决

楼主(2019-01-19):
在学习m2351发现MDK环境下debug工具只支持有限的几种,其中没有nulink,已经安装过nulink mdk的包,开发旧内核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nu-LINK固件该升级了?》

网友A:
MDK是哪个版本啊?最新的5.27

网友A:
我的有啊。

楼主:
器件选M23内核后编译器只能用新版本

这时debug里都是支持v8的

网友A:
能烧录吗

网友B:
http://www2.keil.com/nuvoton/M0-M23

网友C:
看楼上说的那个,专用的MD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上说的那个,专用的MDK。

担心和普通版本的MDK能不能共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担心和普通版本的MDK能不能共存

试试看。可以安装不同的目录

网友D:
其实可以考虑换个 J-Link v9 或 v10。市场上那种很便宜的 J-Link v8 不支持 M23/M33,但 J-Link v9 以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