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S5513采集电路分析

楼主(2019-01-19):
各位大神看一下,这是一个ADC采集电路。我想问一下,C60,C63两个电容我认为是滤波电容。为什么去掉这两个电容后采集出来的电压下降(小幅度的),求大神分析下这两个电容以及中间的c62电容作用。以及我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1.电容也是有电阻的
2.R78和R80为啥不一样?一样应该会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也是有电阻的
2.R78和R80为啥不一样?一样应该会好很多的

多谢回答,我试试哈。

网友B:
C62是滤除共模干扰,也有EMI方面的考虑。

网友B:
@king5555,C60, C63不是还有存储电荷的作用吗?当把C60 和C63去掉之后,因采样量化速度较快,输入信号来不及供给电荷给ADC内部的电容,所以去掉电容后,得到的电压偏低,,,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网友C:
采集的是DC吗? 那应该不会变化才对。

网友C:
采集的是AC吗?那应该更可能变大才对。

网友D:
二个电容是共模滤波,中间一个差模滤波。

网友E:
个人觉得C60,C63是稳压的作用,在采集电压不稳的情况下,电容起到一个平滑的作用

网友F:
删除了两个共模滤波电容后,采集到的电压下降了。是不是正好说明前级信号中含有相应幅度的共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