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过压保护求助

楼主(2019-01-19):
如图所示,2个问题请教。
第一个是正常工作原理是Vin高于5.6V时无输出(P管断开),为什么PNP的发射结还没到导通电压(稳压管2%精度,量测是5.6V),PNP就导通了?

第二个是这电路是否需要加迟滞防止误判,如需要,应该怎么加?
新手求帮助,谢

楼主:
另外,能否不用稳压管,直接电阻分压控制开关?

网友A:
稳压管的标称电压,对应一个电流。电流低的时候,电压也低。

楼主:
您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的标称电压,对应一个电流。电流低的时候,电压也低。

您说的是最小稳压电流吧,稳压管在稳压前,相当于开路,只有漏电流。当Vin等于5.6V时,电阻压降相当于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相当于漏电流而已,而且发射结也没有偏置电压,不知道为什么PNP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最小稳压电流吧,稳压管在稳压前,相当于开路,只有漏电流。当Vin等于5.6V时,电阻压降相当于零 ...

你的认知是错误的。

网友A:
大多数稳压管的特性没有你期望的那么“陡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最小稳压电流吧,稳压管在稳压前,相当于开路,只有漏电流。当Vin等于5.6V时,电阻压降相当于零 ...

稳压管/三极管/MOS管的伏安特性都不是90度折线,
稳压管的IR越接近其稳压值越大,
Vin-B*Ib*R   ? |Vgsth|

要不要加迟滞,
这么给你说吧,不加迟滞,MOS会抽疯,
你可以找个DC电源,Vin在5.6V附近以10mV或100mV为步进值调节,用示波器挂PMOS的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稳压管的特性没有你期望的那么“陡峭”

谢谢,想了好几天,还是似懂非懂,原理清楚了。但是不会调外围电阻参数,呵呵,还求了一个公式,感觉还是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三极管/MOS管的伏安特性都不是90度折线,
稳压管的IR越接近其稳压值越大,
Vin-B*Ib*R   ? |Vgst ...

谢谢细心回答,这个图为什么要加稳压管,应该可以不加吧。

网友A:
三极管的VBE会因为温度和IB还有VCE而变化的,用它来实现“保护电压“那么这个电压很容易变化。稳压管就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细心回答,这个图为什么要加稳压管,应该可以不加吧。

若要精确过压保护,早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要精确过压保护,早换方案

精确保护换什么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确保护换什么样的呢?

电压比较器,TL431,专用过压保护芯片(内置电压基准及功率开关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比较器,TL431,专用过压保护芯片(内置电压基准及功率开关MOS)

有没有参考电路,先谢谢大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参考电路,先谢谢大师

别乱叫,我给大师提鞋都不够资格
把你的稳压管换成431,注意431工作需要的电流,重新计算PNP的电阻即可

楼主:
这电阻不会算,特别是和发射结并联的电阻不会算。因为发射结电阻是动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乱叫,我给大师提鞋都不够资格
把你的稳压管换成431,注意431工作需要的电流,重新计算PNP的电阻即可 ...

换成431如果不配合比较器,也精确不了吧。另外这电阻不会算,特别是和发射结并联的电阻不会算。因为发射结电阻是动态电阻,动态电阻手册也没有吧,不好想象,更不会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成431如果不配合比较器,也精确不了吧。另外这电阻不会算,特别是和发射结并联的电阻不会算。因为发射 ...

431在这里就是比较器。。。。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有什么不会计算的。。。

还是推荐你用芯片搞定吧
http://www.etasolution.com/w-cn/index.aspx#ha1

声明:不了解这家公司的产品质量,应该不贵,之前来推过芯片,没用,自己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在这里就是比较器。。。。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有什么不会计算的。。。

您搭的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C:
最近正好有个供应商推荐了2个OVP芯片(非打广告,版主别干我

替代下面的简易OVP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