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PID控制疑惑?希望大家帮我解惑

楼主(2019-01-19):
假如我用PID算法控制电机速度,PID的公式为  PWM输出=P*(给定速度-反馈速度)+积分项+微分项,

假如只使用比例控制,P=2;积分项=0;微分项=0;

1.当给定速度》反馈速度时,给定速度=50,反馈速度=30;那么此时PWM输出=2*(50-30)=40;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了使实际速度增加,PWM为正值,误差越大,输出越大。从而越接近给定速度。

2.当给定速度<反馈速度时,给定速度=10,反馈速度=30;那么此时PWM输出=2*(10-30)=-40;这个我不理解,怎么还出现﹣值了?PWM下线是0占空比,如果我把PID输出下线限制为0,那岂不是只要给定速度小于反馈速度,PID计算出的结果就是0,电机就停了?这么理解对么?

对于电机控制来说,如果控制量出现负值,说明需要制动,如果控制器没有制动功能那就只能让控制量强制为0,电机靠自身的机械阻力减速,电机系统是有一定的惯性的,控制量为0的时候电机的转速也不一定马上停下来。

网友A(2019-05-25):
这是控制系统的输出, 但到了实际应用中, 可能输出量不能全有效, 你就只能最可能的有效量输出了. 占空比最小也就是 0 了.
再说, PID 算法往往不能只有 P, 起码有个 PI .

网友B:
PID概念没有理解,回去看看自动控制,现在一般用的都是有差系统,而且也是有初值的,你的PWM输出是不能按照你说的这样设置的,总体来说应该是你升速的时候PWM增加,减速的时候PWM减小,这个减小是和当前PWM比减小,并不是负值

楼主(2020-04-25):
引用 网友B:
PID概念没有理解,回去看看自动控制,现在一般用的都是有差系统,而且也是有初值的,你的PWM输出是不能按照 ...

嗯 现在理解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