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50N8如何在MDK下调试?

楼主(2019-01-20):
先上张图
1、通过ST工具已经可以正常连接IC,并且可以执行擦除等操作了,说明硬件已经可以了。
2、MDK调试无法下载
提示找不编程算法相关的文件。请问这个文件从哪里获取?

网友A:
装MDK最新的库,选相近的器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MDK最新的库,选相近的器件看看;

已经是最新的MDK了,而且也更新了pack。就是缺少flm下载算法

楼主:
根据参数页面,设置调试的参数
可以正常调试了!

网友B:
LZ板子NB用的BGA封装STM32

网友C:
印象中这些参数好像是pack里面设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板子NB用的BGA封装STM32

是的,BGA封装,6层板

网友D:
mdk是keil里边的吗

网友E:
用别的方式可以吗

网友F:
会不会是下载器的问题呢

网友G:
用iar试试看

网友H:
还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问题解决了,通过修改MDK配置可以下载

楼主(2019-04-18):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已经解决了

网友J(2019-05-30):
下载还是有问题,希望原厂支持

网友J:
代码量大了以后就无法下载了

网友K(2019-09-23):
这里有个相关话题,可以参考下。

基于KEIL MDK环境调试STM32的两个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