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PT100铂电阻三种接线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9-01-20):
PT100铂电阻三种接线方式的区别

铂电阻三种接线方式分别为: 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

     两线制
     两线制接法的铂电阻,输出阻值为铂电阻的阻值与连接导线电阻值之和,由于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使实际测量值偏高,故用两线制处理方法适用于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并且导线的长度不宜过长。

     三线制:
    采用三线制处理方法的铂电阻,要求引出的三根导线截面积和长度均相同,测量铂电阻的电路一般用不平衡电桥,铂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铂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如果电桥桥路平衡,通过计算可得知导线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果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此便消除了测量中导线线路上的电阻所带来的测量误差。全等臂电桥,才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但分析可见,采用三线制会虽不能像全等臂电桥一样完全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但是却极大程度的减小了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得到的阻值更加准确。故工业上一般都采用三线制接法。

     四线制:
    四线制铂电阻测量方法,是用两条附加测试线提供恒定电流,另两条测试线测量铂电阻的电压降,只要电压表输入阻抗足够高,电流几乎不会流过电压表,这样就可以精确测量到铂电阻上的压降,可通过计算得出电阻值。在精度要求高或者测量电阻数值非常小时,可采用四线制接法来消除导线的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