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和比较器

楼主(2019-01-20):
1.图中交流电流的采样,过电流保护,图中LM2904的同相和反相电压值怎么算,LM2904输出电压怎么算?
2.图中两个LM393不同接法,一个电源供电,一个在输出端供电,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我是来看用输出引脚供电的393的,可是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用输出引脚供电的393的,可是没有找到

U33B由R155上面的3.3V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U33B由R155上面的3.3V供电

原来你知道这个叫U33B呀

网友A:
真心建议你先遛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
这是一个传统画法:如果一个元件包含独立的多个部分和公用的一对电源脚,那么电源管脚只出现在其中的一个部分上,其他部分就不再画电源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建议你先遛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

LM393里面有两个运放,那放大器2904同相和反相的电压怎么算能不能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传统画法:如果一个元件包含独立的多个部分和公用的一对电源脚,那么电源管脚只出现在其中的一个部 ...

LM393里面有两个比较模块,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93里面有两个比较模块,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不会。
不知道你那个1301是什么东西。

网友A:
LM2904 输入的两个串联电阻按照一个电阻化简,之后就是一个典型的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电路了,输出静态电压为VREF,就是1.65V,增益大约是1;
之前的两个串联电阻和电容组成滤波电路,频率自己计算了。

网友A:
另外你的图,可以用高点的分辨率不,看不清呀

网友C:
2904运放是差分放大电路,你查下差分放大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904 输入的两个串联电阻按照一个电阻化简,之后就是一个典型的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电路了,输出静态电压为V ...

谢谢,请问LM2904同相和反相输入电压是不是需AMC1301的6,7脚电压才能得出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为什么说输出静态电压为VREF,就是1.65V,增益大约是1?

网友D:
那两个LM393是一个器件,LM2904弄了个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E:
先遛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